紧急求助(电机已打开 补新图)

楼主(2008-06-06):
前几天收的两个破烂之一:砂带机的电机。空载试转十几秒,电机内部就冒烟 再试还转(都是短时间试的)。电机内部有很多木屑,因是铝端盖怕拆坏就没拆开清理。
不知是木屑的原因还是电机的线包烧了?如何处理?请帮忙指教。先行谢过  。

网友A:
拆开清理一下,看线圈有没有烧毁痕迹,另外如果是有刷电机的话看看碳刷

网友B:
晕死。07年5月18号。是那时候买的还是刚买的相机没改时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清理一下,看线圈有没有烧毁痕迹,另外如果是有刷电机的话看看碳刷

铝的端盖不结识,拉马都没地方下。不好拆 。

网友C:
看来是电机线包绝缘已经不行了,如果再通电转的时间久了就会把电机烧了。

网友D:
不用拉马,将4个螺丝拆了后,电机水平放地上不要固定,在一端轴上垫一木方用锤子轻敲打木方即可拆开电机,锤子敲时不用太大劲,一般小电机轴承和端盖配合都不太紧特别是铝壳的。放心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死。07年5月18号。是那时候买的还是刚买的相机没改时间啊?

相机没改时间 。好久没用相机了,装上电池就照。也没注意时间。 以前都是用手机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是电机线包绝缘已经不行了,如果再通电转的时间久了就会把电机烧了。

还有办法吗?只能重新绕电机线包?也有人说是木屑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拉马,将4个螺丝拆了后,电机水平放地上不要固定,在一端轴上垫一木方用锤子轻敲打木方即可拆开电机,锤子敲时不用太大劲,一般小电机轴承和端盖配合都不太紧特别是铝壳的。放心拆吧。

电机是250W的,轴向110MM、横向140MM。明天试试。

网友E:
电压问题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办法吗?只能重新绕电机线包?也有人说是木屑的原因。

   一般情况 木屑不会造成电机转子扫镗;扫镗的电机一般也不会转起来就冒烟啊。

网友F:
应该是线圈短路了

网友:
电刷的火花点燃了内部的木粉而已,用高压空气吹一下,另外串激电机不适合空载长时间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压问题吧!

不会是电压问题,开砂轮机砖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情况 木屑不会造成电机转子扫镗;扫镗的电机一般也不会转起来就冒烟啊。

我是说电机发热,烧糊木屑。
时间很短,有没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线圈短路了

可是电机还转,启动的瞬间电机蹦一下,然后就震动着在地上跑,感觉很有劲的样子。

楼主:
按悦诚朋友的方法,已打开电机。没有碳刷,转子没线包,好像叫鼠笼式电机(以前上初中时学的)。
绑线大部分都段了,绝缘纸也有断裂。部分线包颜色已变,请各位看看是不是烧了。

另一面

转子

网友:
启动线圈,烧了

楼主:
好修吗?还是必须重绕线包?如果重绕其他未烧的线包的线还能用吗?

网友G:
必须重绕启动线圈,其他未烧的线包还能用.

网友C:
看来电机不扫镗。如果轴承啥的都挺好LZ又需要这么大的电机(包括功率和体积),可以到修理电动工具那里去重新绕线,可能比买新电机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必须重绕启动线圈,其他未烧的线包还能用.

谢谢朋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电机不扫镗。如果轴承啥的都挺好LZ又需要这么大的电机(包括功率和体积),可以到修理电动工具那里去重新绕线,可能比买新电机合适吧?

这个电机是与沙带机壳的安装孔配套的,电机轴的两端分别直接安装磨盘和同步轮。换电机不好安装。

网友H:
要看线包是否浸渍处理过。如果是,那启动线圈很难和主绕组脱离开。拆线圈的时候最好不要烧,尽量不要把矽钢片间的绝缘层弄破,否则绕好的电机由于涡流增大效率会降低也会比较热。

网友:
启动再蹦,用板砖拍丫的!!

网友F:
线圈短路吧

网友D:
看图你这电机没有启动电容,是用启动继电器启动的,启动继电器安装是有要求的,否则继电器不分离,启动线圈始终带电,启动线圈就会烧掉的。正常电机启动后启动线圈就不带电了。从你说的电机能转说明启动线圈烧的也不厉害,或问题不大,而启动继电器可能有问题(启动后不分离)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看线包是否浸渍处理过。如果是,那启动线圈很难和主绕组脱离开。拆线圈的时候最好不要烧,尽量不要把矽钢片间的绝缘层弄破,否则绕好的电机由于涡流增大效率会降低也会比较热。

启动线圈在定子的最里层,好像不难拆。
现在还舍不得拍 。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圈短路吧

你说短路为什么还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图你这电机没有启动电容,是用启动继电器启动的,启动继电器安装是有要求的,否则继电器不分离,启动线圈始终带电,启动线圈就会烧掉的。正常电机启动后启动线圈就不带电了。从你说的电机能转说明启动线圈烧的 ...

继电器好像应该会动的。这个不会动,也没铁心。就一个线圈,好像是电感的样子。明天发个特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好像应该会动的。这个不会动,也没铁心。就一个线圈,好像是电感的样子。明天发个特写。

  这个电机好像是和那种“老式的鼓风机--比如给彩虹门鼓风的老式鼓风机”的电机一样,没有什么启动开关和启动电容啥的?我有一个120W的交流电机(塑料焊枪的热风机的电机)就没看到有什么电容器和继电器啥的。
   重新绕线花不了多少钱,就是绕后电机不如原来的有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你说短路为什么还能转?

局部线圈短路,肯定还能转,电流也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机好像是和那种“老式的鼓风机--比如给彩虹门鼓风的老式鼓风机”的电机一样,没有什么启动开关和启动电容啥的?我有一个120W的交流电机(塑料焊枪的热风机的电机)就没看到有什么电容器和继电器啥的 ...

QUOTE:
引用 楼主:

+X6]:@:\(m4Z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U9{5j1x"A/N*`(x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5`"U8~3H$A;N'a你说短路为什么还能转?

1g-A:y:H(H6Y0C T$]局部线圈短路,肯定还能转,电流也增大
看来也只有重新绕了 。

网友F:
线圈烧黑了,不能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线圈烧黑了,不能用了吧

一转就冒烟 。那还敢用。
3A最近没出作品?

网友H:
砸间短路不是首尾短路。所以能转,只是相当于线圈砸数少了。所以热。

网友I:
这种电机还行,声音小

网友J:
你首先判别是什么烧胡了,线圈和木霄味道是不同的,因线圈绝缘不够而发热应找到短路点,之后在做绝缘处理。另外不知电机的电压是否相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转就冒烟 。那还敢用。
3A最近没出作品?

想改个锯片碰焊又不成,现在天气太热什么都不想做了,开空调上网舒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H:
砸间短路不是首尾短路。所以能转,只是相当于线圈砸数少了。所以热。

不修恐怕是不能用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电机还行,声音小

 是很静音。朋友懂这个电机,给出出主意如何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首先判别是什么烧胡了,线圈和木霄味道是不同的,因线圈绝缘不够而发热应找到短路点,之后在做绝缘处理。另外不知电机的电压是否相符?

味道是烧木屑的味道,但线包已经黑了。 国产的东西,电压不会是别的吧?(原配插头:单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味道是烧木屑的味道,但线包已经黑了。 国产的东西,电压不会是别的吧?(原配插头:单项)

    那是木屑粉尘被烧热了的线圈烤着了吧?你的电机没有扫镗别处就不会发热的。另外单项鼠笼式异步电机一般都是220V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木屑粉尘被烧热了的线圈烤着了吧?你的电机没有扫镗别处就不会发热的。另外单项鼠笼式异步电机一般都是220V的吧。

固定线包的绑线全都断了,断头处没有烧的痕迹,也许是转子磨的吧?

网友K:
问题就出在那个启动器上,是不是接线错误。
在一个就是这种启动器安装是有方向性的。
不能倾斜,不能平放,更不能倒装。
他和冰箱压缩机的启动器一样。

网友:
冰箱以前用的是磁力启动,是要垂直放置的,现在多用PTC,随便放。

楼主:
引用 网友K:
问题就出在那个启动器上,是不是接线错误。
在一个就是这种启动器安装是有方向性的。
不能倾斜,不能平放,更不能倒装。
他和冰箱压缩机的启动器一样。

就是这个东西

接线肯定是没错,拆时已作了标记(除非买来时就接错了)。
原来没注意这个东西,只当他是一个线圈(我还把他当电感了) 。刚才晃晃确实里面有个能动的东西。

传上来才看到还是个美国货

网友:
"刚才晃晃确实里面有个能动的东西”这就对了,这种启动启动器必须垂直安装,安装错了就不起作用了。所说的“安装”不是指接线,而是指“位置”。所以说你这电机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启动继电器有问题或解体后没注意“安装”位置造成的!其实这种电机不用启动线圈也能转,不过每次启动时拔愣一下电机转子就行了。-----------人工启动!!说笑话了!线圈如烧了还是从新缠一下吧。但不过怎么说,你还是要把单相电机的原理搞清楚好,否则缠好的电机还是会烧的!!(用万用表测一下线圈电阻 ,或用摇表测一下绝缘,如没问题,还是可以用的,毕竟启动线圈启动后就不通电了,但单相电机的启动原理你一定要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L:

再次感谢悦诚朋友的热心帮助。我对电机很菜,前几天正在一个论坛学习电机知识(讲的也不是很详细),昨天做一健恢复,忘了备份收藏夹 ,现在还找不着了 。
电机一共有三条线引出来:一条直接与电源线连接;一条红线(可能是启动线);一条黑线。(见下图)
请教:用万用表测电阻,测哪两颗线?   用哪一档?  也想请朋友就这个电机简单普及一下电机知识

楼主:
引用 楼主:

1111,定时**。。。。剪哪个??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1111,定时**。。。。剪哪个??

没看明白什么意思 。
49楼的图:(传上来的图,字都看不清了 )上面的黑线是接开关的,左侧的接线柱(接黑线)、右侧的接线柱(接红线),都是接电机的。

网友M:
早期电冰箱启动器原理参考:
重锤式启动器是早期和现在都常用的另一种启动器,启动器由绕有很粗的线圈绕成,其安装都直立的,内部有一铁“重锤”上镶触头,无电和运行时“重锤”触头下落,,只有在启动时因电流为额定的5---8倍时铁“重锤”触头被线圈产生的磁力吸引向上运动接合完成了启动,随着运转加快,电流减小,故线圈产生的磁力吸引不足,铁“重锤”触头下落断开了启动,完成了启动过程。

    重锤式启动器启动时,实际相当于重锤所带的触点上跳动作接合一下然后又断开了,所以银触点上不许有油汲和污汲,否则不能一次启动成功和造成不断重复启动。另外由于重锤式启动器是直立的安装,其缝隙容易进入灰尘和杂物,当出现重锤式启动器是反复启动必须立即关机,否则也最容易烧坏压缩机。

    启动器重锤安装时必须是直立的,(凡安重锤启动器的压缩机,电机上的三个接线端子都是正立的等腰三角形,接线的端子都没有倒立的。也就是上边一个端子,下面两个端子,公成三角形,而下面两个端子就是用来插在重锤启动器上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早期电冰箱启动器原理参考:
重锤式启动器是早期和现在都常用的另一种启动器,启动器由绕有很粗的线圈绕成,其安装都直立的,内部有一铁“重锤”上镶触头,无电和运行时“重锤”触头下落,,只有在启动时因电流 ...

        昨天回复了4次,都没有成功。不只是什么原因,再试一下。
成功了。但没有表情图标。
感谢版主,明白了。请教如何测线圈电阻;测哪两棵线头?选那档?阻值多少?

网友M:
引用 楼主:

        昨天回复了4次,都没有成功。不只是什么原因,再试一下。
成功了。但没有表情图标。
感谢版主,明白了。请教如何测线圈电阻;测哪两棵线头?选那档?阻值多少?

一根表笔固定公端,另一根表笔(用1欧档测)读出那颗线头直流电阻小的是运行绕组、那颗线电阻大的是起动绕组;两者电阻之和是线圈串起的电阻,中间的接头就是公端,不要搞错哦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一根表笔固定公端,另一根表笔(用1欧档测)读出那颗线头直流电阻小的是运行绕组、那颗线电阻大的是起动绕组;两者电阻之和是线圈串起的电阻,中间的接头就是公端,不要搞错哦

指针式万用表好长时间没用了,放在10k档短接才有反应,其它档没反应。可能是积层电池没点了。
改用数字表:短接0.5欧、黑线与直接接电源的白线(可能就是公端)之间9.6欧、红线与白线之间21.6欧、黑线与红线之间30.8欧。
(9.6-0.5)+(21.6-0.5)=30.2     约等于30.8        请教:说明什么问题?启动线圈是否短路?是否还能用?

楼主:
今天我把电机组装上,试验:可以运转,有些震动,可能是轴装的松紧不合适。没再冒烟,没用摇表摇绝缘(不知摇娜)。

网友M:
引用 楼主:
今天我把电机组装上,试验:可以运转,有些震动,可能是轴装的松紧不合适。没再冒烟,没用摇表摇绝缘(不知摇娜)。

用清水洗干净,烘干,再浸或淋上清漆,包用一万年(清蒸鱼没生抽下了,笑一下哈)
安装一边渐渐上紧螺钉,一边同时用木头敲打两端轴头,以便自找正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清水洗干净,烘干,再浸或淋上清漆,包用一万年(清蒸鱼没生抽下了,笑一下哈)
安装一边渐渐上紧螺钉,一边同时用木头敲打两端轴头,以便自找正

多谢版主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