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能耐多大温度范围内?

楼主(2008-06-06):
电机
能耐多大温度范围内?

网友A:
45-50吧

楼主:
到底多少

网友B:
听说超过80度就有退磁

网友C:
原帖由
hu810920
于 2008-6-6 22:45 发表
45-50吧
肯定不止拉
随便飞飞都上50度拉

网友D:
100度应该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E:
100度以上

网友F:
据说 85度左右开始退磁。
一般正常情况一个起落下来不应该超过80度。
我飞下来,即时手摸不上,用测温枪量一般不会超过 70度。(450,500,600)

楼主:
手摸不上的温度才70度以下吗,不可能吧

网友G:
一般的120度,有些能耐180度.

楼主:
多少度范围内是安全的

网友A:
100度肯定会以上的吧,我一般飞完一块电都要休息一下的,电机冷却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网友H:
越低越好,哈哈。我的马达从来没超过50度,,,,呃,,,因为一直在地上摆着。哈

网友I:
没有测量过,不过很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