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水冷套的安装

楼主(2008-06-06):
电调水冷套的安装:
   原来没水冷,只敢跑一下停一下,电调热得放不上手.
1.新购的水冷套:

2:好盈80A的电调,已去壳.

3.朋友送的热缩管

4.将电调散热片抹上硅脂.

5.套上热缩管.

6.用焊塑枪将热缩管吹缩.

7.塑封完成.

8.抹上704硅橡胶,晾干OK.

网友:
不错,船也不错,能看看你的船内部和其他零件的细节吗

网友:
对`~~上图图`

网友:
原來的鋁片可以不要吧?
我也改了一個,但是雙面銅片中間夾筒管的。改好後比較薄身。

网友A:
看了一下,是我们的飞机的 80A 电调。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好盈科技推出了 3款 船用电调,已做好了防水和水冷(分别是 25A/35A/60A )。采用新核用的程序及新一代功率管,较飞机电调改装的,性能有质的提升。

网友B:
我们船的性能需要是,高效率,例如100A的电变比赛不用水冷的.发热也不太热.就这样~线性的好坏不考究太多,个人而言,

网友:
正准备改好盈电调!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是我们的飞机的 80A 电调。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好盈科技推出了 3款 船用电调,已做好了防水和水冷(分别是 25A/35A/60A )。采用新核用的程序及新一代功率管,较飞机电调改装的,性能有质的提升。

对一班想破120KM的船友来说60A不够用!   我们想要200A  .  输入电压40V.带水冷的无刷电调!

网友:
水冷套收到了说.你应该把那个铝片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是我们的飞机的 80A 电调。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好盈科技推出了 3款 船用电调,已做好了防水和水冷(分别是 25A/35A/60A )。采用新核用的程序及新一代功率管,较飞机电调改装的,性能有质的提升。

希望多加2個系列:

mono與eco : 80A帶水冷

hydro:120A帶水冷

网友:
不知道 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船的性能需要是,高效率,例如100A的电变比赛不用水冷的.发热也不太热.就这样~线性的好坏不考究太多,个人而言,

我用过好盈80A-OPTO来跑ECO,不加水冷,连续多条电池跑完后电调仍然保持常温,后来干脆把电调上的那块散热用的铝板也拆了,仍然正常使用,没有温升。
不知道现在船用版的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好盈80A-OPTO来跑ECO,不加水冷,连续多条电池跑完后电调仍然保持常温,后来干脆把电调上的那块散热用的铝板也拆了,仍然正常使用,没有温升。
不知道现在船用版的效果怎么样?

真的有那么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