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直升机一天烧9个火头,请问哪里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8-06-06):
今天启动的时候油门不知道怎么回事跑到最大,慌乱中堵住排汽管灭车。过后检查发现原来遥控器的油门竟然放在最上面,晕。弄好以后重新打火,没几下就发现配电盘的指针掉下去了,这是火花塞烧的指示,于是换上一个新的,一切显示良好。启动机一启动一看火头又烧了。
今天下午一共烧了9个火头,始终没找到原因,特来跟大家请教。

网友A:
测量一下点火电压。硝基是否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点火电压。硝基是否太高

点火电压正常,我用的是那种美国百分之15的成品油,应该不存在硝基过高的问题。郁闷死了

网友:
排气堵坏了?

网友B:
什么引擎?什么排气管?什么火头?什么油?引擎有没异响?火头垫片加了吗?引擎最近有维修过吗?烧坏的火头是什么形态--是白金丝全烧掉还是只是烧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引擎?什么排气管?什么火头?什么油?引擎有没异响?火头垫片加了吗?引擎最近有维修过吗?烧坏的火头是什么形态--是白金丝全烧掉还是只是烧断?

雷虎90发动机,酚酞管,OS火头,美国出的那种百分之15的油,引擎没异响,也没有维修过.火头烧坏成溶化状.

网友C:
引用 楼主:

雷虎90发动机,酚酞管,OS火头,美国出的那种百分之15的油,引擎没异响,也没有维修过.火头烧坏成溶化状.

能烧成溶化状,肯定是点火器电压不对头,发动机的温度再高也溶不掉依铂合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烧成溶化状,肯定是点火器电压不对头,发动机的温度再高也溶不掉依铂合金的。

  赞同。

网友:
太费了把

网友:
无解,打开缸盖或许能找到答案。

网友:
如果用点火电的话只是一个1.2V的充电电池,也不可能烧溶火头阿!

网友:
对于烧火头,一般排查问题程序是,1,燃油硝基是否过高。2,火头号数是否对。3,是否调太过贫油。
如果以上3点都无问题,那么肯定只有一个原因,就是缸压过大。通过增加缸垫来解决

网友:
上90机器了,为什么不搞好点的发动机呢

网友:
雷虎的发动机不好吗???

网友:
雷虎偏热

网友:
可是用料比os硬

网友:
呵呵

用料硬又怎样,动力小就是动力小。
用料硬又怎样,该拉缸还是会拉缸。
雷虎引擎设计的燃烧混合比比较稀,所以动力会比较小,工作温度会比较高。但是单从工作温度高来看,并不代表它不好。主要还是燃气混合比稀导致的动力小。

不过新出的53好像已经完全改变了设计,表现好像也比以前进步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