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6EXHP的問題

楼主(2008-06-07):
打算這個星期天就去買個6EXHP··

為了能更深的了解···已經將搜索出來的10頁貼子中所提到的問題和技術篇的文章看了一遍·

對6EXHP有了一定的了解·····

今天晚上又吧它的中文說明全部磨了一遍·······發現還有幾個問題不是很明白···所以到這里求教······希望得到解答···

第一是關于油門保持功能的:

請問··這個功能是干什么用的?上面的解釋不是很明白··可能太書面化了·專業名詞看不懂···

簡單來說是不是用于“熄火降落”的那個功能?也就是電機已斷電··不會隨著油門操縱桿的變化而轉動,是這樣嗎??(請看下圖)

第二個是關于3,4通道混控后這只高、低檔的問題  (這個問題比較重要)

請問這設置后有什么用的?    右邊的%幾在飛機哪里可以體現?      高檔,低檔 是什么意思??(請看下圖)

第三個問題是關于控制模式的

之前爬貼的時候也看了有朋友提出過··有人說是翻譯出錯了···

那么1,2,3,4分別是什么手呢?   我是用日本手的···應該選那個??(請看下圖)

先感謝解答···

网友:
哈哈,我来第一个回答。

1. HOLD这个键是和熄火降落有关,通常我把它设置为0。在不飞的时候就打开,这样即使不小心碰到油门摇杆,电机也不会转动。

2. 这个问题不清楚。因为拿来飞直机,基本上用不到三、四通混控,等高手来回答下。

3. Mode1 = 日本手、Mode2 = 美国手...

网友:
上下跟轴.

油门,方向混控,就交给陀螺,不用调了.

楼主:
1,大概明白了····也就我不飛的時候就把它打開···現在就不知道設置它呢個%幾是意味著什么···是不是如果是10%的話就是無論把推油門推到哪里,電機轉動的速度都是保持在 沒打開這開關時 的油門桿在10%的位置的電機轉速,是這樣嗎?

2,那也就是說我如果要用混控··就打開REVO就行了,高低檔不用設置?      另外··高低檔是不是和陀螺儀的感度是一樣的意思?   如果沒有陀螺儀就靠調著高低檔來設置“感度”?

PS:因為我是用來控制改造的無刷LAMA的···所以一定要把這個混控給打開··才能保持上下旋翼一起轉的····

3,我明白了··謝謝··

感謝你們的幫助·······謝謝··

网友:
6EXHP,还可以!我飞电直,电固 都用它,不错!

网友: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的理解是这样,未必正确,仅供参考

futaba定义一个通道的行程是 -100到+100,那么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100到0就是低档,0到100就是高档。右面的%号代表混控量,大概是反应3通道的变化量和4通道的变化量的比例关系。futaba在这里可以分别设置高档时的混控量和低档时的混控量

我的设置是在高档和低档统统 -100%,就是两个通道的变化量比例为1,完全一致,但可能3通道和4通道是反向的,所以是负100%。如果在设置里把4通道反向,我想混控量可以设置成正100%,

网友:
引用 楼主:
1,大概明白了····也就我不飛的時候就把它打開···現在就不知道設置它呢個%幾是意味著什么···是不是如果是10%的話就是無論把推油門推到哪里,電機轉動的速度都是保持在 沒打開這開關時 的油門桿在10%的 ...

对,是这样。如果你设置为10%的话。如果你打开这个HOLD开关,无论你怎么动油门,油门输出都是10%。只有螺距会变化。
在调NORMAL模式的螺距的时候,我通常就是打开这个开关调试,就不用拔插电机线了。不过调3D模式的螺距的话就必须拔掉电机线了,呵呵。

楼主:
非常感謝G0dspeed  ,我有了質的了解··謝謝···

另外
為啥說調3D螺距需要拔電機線呢??

就用這個HOLD不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謝G0dspeed  ,我有了質的了解··謝謝···

另外
為啥說調3D螺距需要拔電機線呢??

就用這個HOLD不行么??

打开HOLD开关以后,就锁定在NORMAL模式了。3D模式的话HOLD开关必须关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打开HOLD开关以后,就锁定在NORMAL模式了。3D模式的话HOLD开关必须关闭。

完全正确
这就是6EX和FF9很大的一个差别

网友(2008-07-17):
真的是好贴!!!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