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高手来?

楼主(2008-06-07):
直机的重心 在主轴前边  还是后边  还是正下边啊

                                    谢谢!

网友:
你用手领主主旋翼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正下方,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机的重心 在主轴前边  还是后边  还是正下边啊

                                    谢谢!

这个问题貌似不用高手来回答了吧.

网友:
不用高手,我来告诉你,飞3D正下方,飞航线稍后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机的重心 在主轴前边  还是后边  还是正下边啊

                                    谢谢!

就我所知是正下边

网友:
应该是在主轴上吧

网友(2008-09-30):
 在主轴的下方靠近主齿轮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