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新买的变频FF9,为什么没有反应?

楼主(2008-06-07):
俺新买的futaba 9c super 变频版,由于没有接收机电池舵机,无法按常规的方式测试。机器是全新的,估计应该沒问题。但连上模拟器后(发射机已充电,而且转换到了PPM方式),电脑里根本沒反应,就像沒开机一样。反复折腾了一天還是不行,于是想到是不是发射机的最初设计沒搞定呢?请高手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
有钱人  多少钱买的  告诉我

网友:
如果没人回答还是你自己多翻翻贴子吧.

楼主:
昨天晚上我老老实实地翻了一晚上的旧帖子,还是沒找到相关的答案,谢谢哪位能帮个忙,即便找到好帖子也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俺新买的futaba 9c super 变频版,由于没有接收机电池和舵机,无法按常规的方式测试。机器是全新的,估计应该沒问题。但连上模拟器后(发射机已充电,而且转换到了PPM方式),电脑里根本沒反应,就像沒开机一样 ...

我的模拟器有一个发光二极管指示状态,插上电脑被正确认出时候是红色的,连上发射机收到PPM信号的时候是绿色的。楼主可以看一下你的模拟器是不是也有。

另外你用的是什么连接线?如果Futaba的方口线接线正确,一插上FF9就会自动开机,不用开电源开关,你的线是这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模拟器有一个发光二极管指示状态,插上电脑被正确认出时候是红色的,连上发射机收到PPM信号的时候是绿色的。楼主可以看一下你的模拟器是不是也有。

另外你用的是什么连接线?如果Futaba的方口线接线 ...

线是对的,我注意到它的端口是com2,可我打开设备管理器后沒发现我的硬件,端口2只显示是communications设备。在人体工程那个菜单下发现了一个新项目,但显示的设备却是我的光学鼠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是对的,我注意到它的端口是com2,可我打开设备管理器后沒发现我的硬件,端口2只显示是communications设备。在人体工程那个菜单下发现了一个新项目,但显示的设备却是我的光学鼠标。

人体工程学没有错啊,但是我的X6模拟器总共生成了8个设备,包括一个游戏杆。

你用的是什么模拟器?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