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的“狗”,能不能通用?

楼主(2008-06-07):
俺新买的futaba 9c super 变频版,由于没有接收机电池舵机,无法按常规的方式测试。机器是全新的,估计应该沒问题。但连上模拟器后(发射机已充电,而且转换到了PPM方式),电脑里根本沒反应,就像沒开发射机一样。反复折腾了一天還是不行,于是想到是不是发射机的最初设计沒搞定呢?还有,我用的是卖家赠送的专用USB方形接口线(中间有个小盒子,估计里边有电路,他们還随机赠送了非常初级的软件,我试了沒反应)。我有一套飞鹰模拟器的软件和线,线的接口不能直接用在FUTABA的方形教练接口上,我本期望用原装线操纵模拟器,结果也是沒反应。到底是咋回事呢?敬请高手指点迷津,感谢!

网友:
不清楚  同情你  可能要买个模拟器吧 我 买的 2手的 我 是6EXHP   你的 控哪里买的  多少钱   短信告诉我

楼主:
飞鹰模拟器就是买的

楼主:
由于一时弄不到FF9方形教练接口插头,手里的飞鹰模拟器就不能使用。原来的FMS专用狗能不能用在飞鹰软件上呢?

网友:
同情你,飞鹰没有什么软件吧;而且fms自己应该就可以用了,不需要另外买狗的,那个很简单。我买的飞鹰模拟器,不好用,卖家也联系不上。只知道收钱 :(

网友:
楼主是天津的吗?
淘宝上有的是卖方口转接线的。

网友:
是呀
买条放口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