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的 Lipro 4S 1.3A 工作不正常, 有个灯老是闪黄光.

楼主(2008-06-07):
与通电开始, 第二个灯就不停的闪黄光.
无论接上哪一块电池, 那个灯总是在闪, 其它指示灯都显示红色, 正常.

请问这个该如何去修呢?

现在还能用来充电么?

网友:
联系过卖家吗?他们服务还不错的.

有一个闪应该是那一路没有接好.

楼主:
多谢关注.
还没有联系上卖家.

我想也许是个小问题吧,  想找位模友指导一下, 自己先修修看.

楼主:
充了一下电, 电压分别为 4.00, 3.92, 4.01.

好像真的是中间那个没接好的现象.
但是我试了3块电池, 都是这个现象, 可能是充电器里面的线断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了一下电, 电压分别为 4.00, 3.92, 4.01.

好像真的是中间那个没接好的现象.
但是我试了3块电池, 都是这个现象, 可能是充电器里面的线断了么?

感觉像是里面的没有接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充电插座里面第二个脚的连线断了,闪黄灯表示没有电池接上

楼主:
为什么接不接电池, 它都不断闪呢?

真郁闷, 打算4S改3S用算了.

/========================

OK, 改好了.
去掉了那片块掉的板子, 重新接了线.

以后充 4S 的电, 就只好分两次2S的充法了. 慢....

/========================

已联系卖家. 需要快递回厂家免费维修.
只是我只有这一个平衡充了, 不想等, 于是就放弃免费维修的打算了.

以后上6S的电池时, 肯定还会再买1个充电器.

希望 Lipro 的厂家, 对这个现象给个解释, 是因为我使用不当造成, 还是因为其它原因? 例如, 与顺德这2周来的持续暴雨有关?
看上去 Lipro 的质量很对的起它的价儿, 如果不是因为产品缺陷造成, 下一次可能还会选 Lipro 的.

网友:
对lipro不做评论

网友A:
叫你不要玩电的,不相信!电改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叫你不要玩电的,不相信!电改油吧~~~

我记得小不点使劲叫你油改电对吧!

楼主:
把 4S 的充电器当 3S 的用, 有点儿郁闷.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的模友. 指点一下, 有无办法, 把那个坏了的模块给修好?

丰田君多介绍一下油机的情况吧, 是不是能买到那种到手就可以用的汽油机, 不需要调整之类的.
而且, 空中油机出故障后, 拨掉油箱的油管, 它就会停转? 就像拨掉电池接头, 电机就固定不会出事儿一样.

网友:
您好!电子电路在一段时间使用后出现故障也是正常现象。
我们为lipro的故障给您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像这样的情况时可以免费返厂保修的,您只要寄给lipro的经销商,他们会为您解决好问题。

如果您觉得来回邮寄麻烦,我们也可以把电路板寄给您,就是要麻烦您diy更换了。这需要较高的技巧。原则上我们还是建议免费返厂保修。这样具体的故障问题我们也能得到一手资料,分析并解决。

楼主:
多谢了, 如果能够免费寄一块电路板, 就真是太惊喜了.
因为返厂的话, 可能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没有充电器用了,也就不能爽飞了.为了这1百多块的东东, 折腾一大圈儿,感觉不合算.
我的地址:
广东省 佛山市 顺德区 大良镇, 丽景花园2期9座 202 小布丁(胡俊)
小灵通: 0757-23801744

其实我挺想找到故障原因,并能自己修好它.
因为最近顺德连续10多天暴雨.
而且充过一组电池,中间有一个坏电芯,那时见到过黄灯闪.
还充过锂锰电.
还有因为忘记,充了一晚上的事情.

希望能知道故障原因,这样有可能的话,下次再买充电器时还可以选择便宜的 Lipr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小不点使劲叫你油改电对吧!

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 4S 的充电器当 3S 的用, 有点儿郁闷.
有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的模友. 指点一下, 有无办法, 把那个坏了的模块给修好?

丰田君多介绍一下油机的情况吧, 是不是能买到那种到手就可以用的汽油机, 不需要调整之类 ...

有啊~~很多汽油机买来就直接上天……

网友:
这么看来应该圆满解决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怎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了, 如果能够免费寄一块电路板, 就真是太惊喜了.
因为返厂的话, 可能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就没有充电器用了,也就不能爽飞了.为了这1百多块的东东, 折腾一大圈儿,感觉不合算.
我的地址:
广东省 佛山市 ...

您好,今天接到厂家的维修备件,已经给您快递出。
www.cces.com.cn    单号:2137360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好,今天接到厂家的维修备件,已经给您快递出。
www.cces.com.cn    单号:2137360000

OK, dawnsound 发来的备件已经收到.
快递费也是 dawnsound 付的.

店家的售后做的挺好的喔, 赞一个.

网友D(2009-01-04):
我的也是LIPRO 4S是第3组的灯一闪一闪的黄灯 看样的问题一样的吧 我是上海的到那里去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LIPRO 4S是第3组的灯一闪一闪的黄灯 看样的问题一样的吧 我是上海的到那里去修啊

找上海的 dawnsound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