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电调150A

楼主(2008-06-07):
“5iMX 眼尖为实,找图快乐”活动——12月27日期,本图片为活动图片,与主题无关

“5iMX 眼尖为实,找图快乐”活动——12月27日期,本图片为活动图片,与主题无关

网友A:
问得有点怪哈,你自己自制的你不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得有点怪哈,你自己自制的你不知道吗?

我只是按电路图照搬的,当然不知到了。才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按电路图照搬的,当然不知到了。才问的。

那也给出电路图啊,让高手们看看,这照片能看出来就是神仙了

网友:
期待神仙的出现~

网友:
主要是要看MOS管的参数和并了几个这样的MOS管,按最小的那路算就是

网友:
上个电路图吧,,

我们也想看看电路图,

网友:
看一看电路图

网友B:
卖关子 就是想买弄电路图的

实际上能分清 COMS 管的 并且焊接的不错的 不可能连多少A 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卖关子 就是想买弄电路图的

实际上能分清 COMS 管的 并且焊接的不错的 不可能连多少A 都不知道!

严重同意,在装大尾巴狼!!!
发图出来给大家共享一下吧.

网友:
能不能让俺看看电路图啊?

楼主:
好了,我还是告诉大家吧是150A。我用在PRO上,重80G,材料是:一块双层导通的电路版,中间带孔的那种,场效应12只P75N75,用场效应攒印泥在版子上影射出6只管的位值,然后雕刻掉没用的部分,正面6只,反面6只,2只一并,然后接线。

网友:
也是用在PRO上?问一下你的电机是哪里买的,什么参数啊?我最近被PRO的原装电机搞得郁闷死了。你这个电机能自己换轴和轴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固朗的,不能换轴,不能换轴承,被卡死的。350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固朗的,不能换轴,不能换轴承,被卡死的。3500KV

不能换轴承和轴的话,电机的寿命就会很短啊。卡死的是指过嬴配合挤进去的吧?

网友D:
75N75就是75A的COMS管,两只并联就是150A。地球上的人都知道。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75N75就是75A的COMS管,两只并联就是150A。地球上的人都知道。哈哈哈!!!

   我不知道啊!  你别说我不是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75N75就是75A的COMS管,两只并联就是150A。地球上的人都知道。哈哈哈!!!

我不说你知道吗?你知道不代表别人也知道啊,自大狂。

网友E:
不带散热片的时候有几A就难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一直用这个电调,效果很好。特别是突然从地面起飞很容易。

网友:
回复 网友G:

需要一个手压机,就可以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用这个电调,效果很好。特别是突然从地面起飞很容易。

原来如此,等有时间用这种管子做块无刷电调的功率块

网友:
没电路图怎么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来如此,等有时间用这种管子做块无刷电调的功率块

 终于有人看懂了,不过电池C数低的话小心过放,很容易过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人看懂了,不过电池C数低的话小心过放,很容易过放。 [/quote

网友:
实际上,连续电流达不到150A的,因为发热的缘故,有一个安全电流曲线。每个MOS连续75A的条件还是很苛刻的。

网友:
LZ发电路图吧  我们小的也学学

网友:
。。终于明白为什么同样是自制电调。。。有的就是精华贴,有的就不是了。。。。

网友:
150A?电机能受得起吗

网友:
26楼的说得对,这个电调能不能长期工作在75A还有待实践

网友:
说不好理解,上图比较直观,有点贪心,哈哈

网友H:
回复 网友I:

如果程序出错,或者短路,十几安的电流就能烧了它
不信试试

网友E:
楼上的,请问你怎么确定短路时电流只有十几安?十几安能烧吗,要是只有十几安就不叫短路了。

网友:
上个电路图,不然没法说明.

网友J:
显摆什么

真正的玩家回同时上电路图和程序的,这算什么,样子的确没有量产的漂亮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请问你怎么确定短路时电流只有十几安?十几安能烧吗,要是只有十几安就不叫短路了。

十几安能不能烧,这个问题很容易得到结果。用个带短路保护的稳压电源,设定最大电流15A,接上板子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K:
仅仅是因为用了2个最大电流75A的管子并联,就敢号称150A?知道150A电流需要用多粗的铜芯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L:

耗散功率Pcm=Ic*v
让负载短路,mos管压降12v,算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十几安能不能烧,这个问题很容易得到结果。用个带短路保护的稳压电源,设定最大电流15A,接上板子试试就知道了。

十几安就不是短路吗?
有多少钱来烧啊?
可以算耗散
例如:100瓦耗散,12伏10安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上的,请问你怎么确定短路时电流只有十几安?十几安能烧吗,要是只有十几安就不叫短路了。

十几安就不叫短路吗?
十毫安都可以是短路

网友H:
十毫安都可以是短路

有个朋友说十几安不叫短路
我说十毫安都可以是短路
大家评判

网友:
电路学太广了,听天书中!!

楼主:
引用 网友K:
仅仅是因为用了2个最大电流75A的管子并联,就敢号称150A?知道150A电流需要用多粗的铜芯线吗?

理论上是150A,再说人家管子上是这样标的,我也没权说人家是80A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真正的玩家回同时上电路图和程序的,这算什么,样子的确没有量产的漂亮

自己用管他好不好看,耐用就好了。还有昨天拍了详细的制作图,可是我现在看见你的回复后决定不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程序出错,或者短路,十几安的电流就能烧了它
不信试试

我的不是写程序的,所以不用担心,你所担心的是他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个朋友说十几安不叫短路
我说十毫安都可以是短路
大家评判

说的很对,如过出现在芯片内部的短路,这样的电流足以玩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个朋友说十几安不叫短路
我说十毫安都可以是短路
大家评判

你好,可能我没表达清楚,是这样的,这个电调正常工作电流是一定可以大于10几安的,而这时是不会烧的,对电调来说,内阻通常非常低,比如它内阻有10毫欧时,而电流为15A时,在它上面的电压只可能有0.01欧*15A=0.15V,功耗为0.15*15=2.25W,这样的功率是不可能烧掉电调的,我说10几安不叫短路是针对这个电调说的,表达有误,请原谅,我只是想说明如果真正短路时(比如加了10V的电,而内阻假设为10毫欧,短路电流会达到10/0.01=1000A,当然,这没计算电池的内阻)不管怎样,短路时电流是非常大的,除非如上面一位朋友说的电源有限流,不然会远远超过10几安的,所以我说10几安是正常使用电流,还未达到短路的程度,以上数值只是假设,如有不当,请大学指正,我一定认真学习。谢谢朋友们的关注。

网友H:
回复 网友M:

我真的不是挑剔你
电池电压1V,内阻0.1K,再将正负极短路
************************
设电流15安,电压12V
设电机电阻50毫欧,堵转时没有感抗
设管子内阻0.01欧
电阻比:=5:1得出电压比10:2
PD=10*15=150W
75N75的最大PD为220W,不会烧是吧
还是会烧,因为发热

网友(2008-08-17):
引用 网友H:
设电流15安,电压12V
设电机电阻50毫欧,堵转时没有感抗
设管子内阻0.01欧
75 ...

堵转时没有感抗是不对的!既然你已经提到“抗”了,那意思
是说交流时。感抗与其绕组两端信号的频率有关,和电机转不
转关系不大。只是说电机转动时会产生反电动势,仅此而已。

网友:
有图吗?或许我可以帮帮你

网友:
电调可靠性呢?会不会自己停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是150A,再说人家管子上是这样标的,我也没权说人家是80A啊?

那你就说用了150A的管子,而不是150A的电调。

人家做25A的电调用了多个30A的管子,但没看见人家标N*30A

网友:
强人,顶一个,自己做电调

网友N(2008-12-30):
今日终于看懂。。。很奇怪,为什么大电调都只用N管?30A左右电调却需要N和P。另:第一次见有人用TO220封装的FET做电调,哈哈,我决定效仿哦!

网友:
上电路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带散热片的时候有几A就难说了

我也制作一个12个75A的官子  但我的船是全铜的   你说有几A的-------说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真的不是挑剔你
电池电压1V,内阻0.1K,再将正负极短路
************************
设电流15安,电压12V
设电机电阻50毫欧,堵转时没有感抗
设管子内阻0.01欧
电阻比:=5:1得出电压比10:2
PD=10*15=150W
75N75的 ...

“电流15A”是指正常工作电流吧?如果是短路电流15A,这个电调是绝对不会烧的。
先不说短路时电源电压还能不能维持在12V,首先堵转电流你算15A就不对了,按你自己说的50毫欧/10毫欧来算,I=U/R,电流是12/0.06=200A,然后才能代入Pd=UI=10*200=2000W。
然后呢,实际上电池内阻、导线等加起来不止几十毫欧了,所以分到管子上的电压有2V已经很厉害了。当然了,2V/200A也足以烧任何没有散热措施的管子了(巨型IGBT除外哦)。
最后,如果管子能挺住(例如用1500A的IGBT),那么烧的估计就是电池了,锂电爆起来威力不小,小心小心。

网友:
引用 网友N:
今日终于看懂。。。很奇怪,为什么大电调都只用N管?30A左右电调却需要N和P。另:第一次见有人用TO220封装的FET做电调,哈哈,我决定效仿哦!

因为N管和P管工作原理上的差异,N管可以轻易把内阻做得很小,但是P管很难,所以大电调就都用N管,提高效率。
但是用N管有个驱动问题,高位的N管栅极电压要高于源极才能导通,而管子导通时源极电压是几乎等于电源电压的,所以高位的N管就要用升压电路才能驱动,专用的驱动IC成本不低,用分立元件又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