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BB25-1车床精度怎么样?

楼主(2008-06-07):
大家说说BB25-1车床精度怎么样?

网友A:
听说导轨没有淬火。

网友B:
说实话,很多人说到床子就论精度。其实看你干什么了。如果只是自己玩不是开放的工作用。几乎所有新床都够你用。至于导轨是否淬火,也不是大问题。车床根你一生能有多少工作量呀?如果你是做加工就另当别论了。我用的就是BB25-1基本还可以。毛病也不少。挑扣有点麻烦,主要是设计制作上有些问题。当然不排除我的床子是个例。

网友C:
我用的是BB25-1加长型,可以加工700mm,这对我很重要。我觉得BB25-1的做工也很好,非常喜欢它。

网友D:
一般玩玩要多高的精度没什么大用的

网友A:
导轨耐磨性偶觉得比较重要。

网友E:
如果不是制作内燃机的话,精度够了。

网友F(2018-12-05):
我感觉BB25-1很好用,一直在用,至于精度,看你怎么用了,我反正足够,喜欢折腾的改装空间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