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E016 四个月 评测

楼主(2008-06-07):
E016这飞机已经不属于新手机了,新手不推荐次飞机,新手机有雷鸟等,但我用的是丘比特2代,在新手区我也做了个评测,有兴趣可以去看看,下面我简单说下E016这飞机

E016这飞机拿到手千万别急于去飞 一定要好好调试,把各个剁机调整到最平衡的状态,先把所有(除了油门)微雕全部设置到当中,然后把JJ放在平滑的地上进行试飞,不要飞起来,然后准备螺丝刀 对E016进行剁机调节,这是很重要的,这飞机不调好,还是有点难飞的,是剁机调节哦.调节好就看下面

由于飞机不轻,在起飞的时候 得果断点,就是最好起飞时 油门推到 飞机可以直接起飞的地步,不要慢慢的离地 特别在有风的时候 这样很容易摔.JJ虽然是6通道,但主马达的力气还是有点不够的,做3D动作要看技术了,不过开始飞的时候 还是先熟悉JJ的性能.真的想飞3D 还是得改无刷才行. 这飞机说实话 抗风只能算OK,不过调试好后,只要锁尾稳定,飞起来还是很稳定的.初次飞行不适应JJ性能而摔机的话 推荐尽量不要让JJ的尾巴落地 小心扫齿!起飞力道不够的话 可以把螺距调节大点 升力加大就可以了 但一开始不推荐调节太大.

这飞机比起雷鸟什么肯定要难飞点了 只要还是看经验的,不过JJ还算好看,操控也OK,也算值得一买,对完成新手阶段的玩家,就可以考虑像ESKY性价比高点的飞机了,比如E013等.E016抗摔性 也OK ,主要会坏横轴 1跟几元吧,剁机就看运气和摔的力道了,不过等技术熟练了再飞这飞机.

下面上几张爱机的照片.

飞机看起来还是蛮小巧的,尾浆由于一直在草地起飞,打了很多的草,都变黑了,嘿

有什么问题对这飞机 可以跟帖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 等有问题时再顶起!!

网友:
硪也是在用这个~!
硪的JJ到现在才起飞过一次~因为还不懂调想找个玩016的做老师~硪的手机13424305634,短息来~或Q237745314

网友:
平衡杆那铁都锈啦。

网友:
LZ的乒乓板看似不错,什么牌子的?

楼主:
乒乓板随便买的 我不觉得很好 嘿

平衡干都铁锈了呢 都不知道呢

楼主:
前断时间摔了一下 坏了1个8g的剁机 自己用十字螺丝到换了一个,一个剁机20元的样子,换起来也很方便呢,换好剁机调试好又可以飞了,下次得在风小的时候飞,风大的时候还真不好飞呢

网友:
016太轻吧,新手不易

楼主:
调试好 还是蛮好飞的

楼主:
有不同的飞行经验 大家也可以交流下 帖出来

网友:
留个记号,原来飞E004的,现在也准备上E016了

网友A:
我的013

在地面调整合适的时候,飞机老往左飞
在飞起来调整到不左飞的时候,机身严重右倾,左舵高出右舵很多
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调整合适的时候,飞机老往左飞
在飞起来调整到不左飞的时候,机身严重右倾,左舵高出右舵很多
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

有风吗,地面平吗,飞机上有没有挂东西,如果都不是的话,可能剁机不稳定,你看下其中的剁机工作正常吗,飞机有摔过吗,检查下横轴弯了没,看看倾斜盘平衡否?

网友:
我刚到手e016,不过已经炸了两次机了

网友:
jj太小,起飞重量小,电池都不好配。。。。。。

网友:
各个零件的精度不高,调机有很大难度,请老鸟传授下调机标准。

楼主:
调试JJ的话 论坛应该有相关的帖子吧?

网友:
016就是马达寿命短了点

楼主:
马达我现在还没坏掉 不过有尾马达的JJ,尾马达容易坏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地面调整合适的时候,飞机老往左飞
在飞起来调整到不左飞的时候,机身严重右倾,左舵高出右舵很多
可能是什么原因?
谢谢!

六通的机子,起飞前都会向左偏,要打右舵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

我的换了无刷套装4200KV 数码929MG锁尾 亚拓的陀螺  金属的头尾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怎么飞爽!~不知道是我调不好还是为什么!~郁闷的很!~~

楼主:
尾浆的风力 和地面效应会使飞机在起飞时 向左漂移,正常现象,所以最好是一下起飞到50CM高度就稳定了

楼主(2008-07-16):
好久没来了 顶下

网友:
调好了还是蛮好飞的,就是电机寿命短,飞十几个起落就得换新的。

建议ESKY不要再出有刷的016,全部换成无刷的。

楼主:
那价格也就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价格也就贵了

经常换电机,价格更贵

网友:
016是个超级垃圾机专害新手

网友:
我也喜欢这JJ ,顶了

楼主:
谁推荐E016叫新手飞了?
新手飞E016还是有点困难的

网友:
各说各的,我认为016还是不错的,我已升级无刷,买了sky500+d591还没装上,原来的0704经过几次的调整也能锁住尾巴,其实也没怎么调陀螺仪,只是调尾舵机的位置上花了点时间,另外尾浆也是换成450的,在室外微风下悬停没什么问题。

网友:
配件不通用的鸡鸡,不买!!!

网友:
lz 好多电脑啊!一台HP,一台三星

网友:
016的设计有问题,尾浆的转速不够.而且配件贵,飞行成本较高.不过很是考验新手们的耐性的好JJ.

网友:
我的J也再搞!~但是还是不怎么的好飞!~

网友:
楼主,这机子拆过没?我想升级金属版的,但是尾巴那边拆了尾桨后那个杆子不会拆了,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我的机子基本上升级的配件全买了。。。。但是没装好。。。。还在研究中(谁有经验给点啊!QQ781689,TEL 13913720802)。。花了1700左右。。。网上卖都要2000.。。不过。。。。016全部升级了就成了018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推荐E016叫新手飞了?
新手飞E016还是有点困难的

我也是E016。确时有点困难。为E016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