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的600N,就是不锁尾!

楼主(2008-06-07):
整机配置,如下
3001*4
3003*1
FU401+9254 尾舵
FU9 SETUP 2.4G
波纤桨

怎么调都是不锁尾,不知道是啥原因,脱落感度调到最大,或最小,都无用,而且正反也对,就是锁不住。请高人帮一下小第,先谢谢了

网友:
看看尾巴的皮带是不是装错了

楼主:
皮带装的正确,而且还非常的紧,但是就是401不锁,真是不明白咋弄的,请高人帮一下忙

网友:
控上设置对了吗?  有没有设置锁尾,打开锁尾模式401的灯常亮吗? 旋转飞机看看尾躲机有没有反映

楼主:
控上的设置是对的,而且打开电源,401的灯是正常亮,而且,旋转飞机,尾舵是很正常的。郁闷死了

网友:
尾槳夾方向對嗎???

楼主:
对的,所有能想到的都想到了,也检查到了,但就是锁不住,我现在是怀疑能不能是401的问题了。

网友:
你看看螺距是否正确.我的飞机前段时间也是不锁尾,后来发现是螺距不对,就是尾浆转速不够所以自旋,试试看吧.

网友:
原因在桨的转速和桨矩,请按说明书调

网友A:
不知道LZ的飞机是自转还是老左右摆,我的是老左右摆,我曾怀疑是陀螺仪坏了,可换了一个人家在用的陀螺情况照旧。也想过是转速和螺距的配合不对,从新调整后还是老样子,但感觉转速比原来要高,可控上的油门设置和原来的是一样。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的油门拉杆的位置安装也没错啊,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LZ的飞机是自转还是老左右摆,我的是老左右摆,我曾怀疑是陀螺仪坏了,可换了一个人家在用的陀螺情况照旧。也想过是转速和螺距的配合不对,从新调整后还是老样子,但感觉转速比原来要高,可控上的油门设置 ...

如果你的尾巴左右摆很快就把感度调低,很慢就调高。

网友:
不知你的600N 新买的吗?尾桨夹是新款的吗?如果600N用原来600CF的老款尾桨夹尾巴是锁不住的。

网友:
如果一起飞完全不能锁尾,看看是不是401上的方向反了,401+9254,正常的情况什么感度、曲线之类的就是没调好,也不至于不锁尾,只是锁得不好。

网友:
我马上就要用FU401+9254 尾舵

看看我能不能碰到LZ说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整机配置,如下
3001*4
3003*1
FU401+9254 尾舵
FU9 SETUP 2.4G
波纤桨

怎么调都是不锁尾,不知道是啥原因,脱落感度调到最大,或最小,都无用,而且正反也对,就是锁不住。请高人帮一下小第,先谢谢了

楼主为什么要用那么多舵机呢?
楼主所说不锁尾的表现是什么?往哪边转?还是一加油,飞机转向了就没起飞?

网友:
我刚装好 用的401+9254 、FF9SUPER 感度设定为48、46、44都能锁定

用的就是飞机原装的零件,尾桨也没有用其他炭纤的

网友:
你看一下遥控器的设定,把REVO.MIX里的ON改为INN,我估计是这个问题

网友:
感觉这个问题比较奇怪,建议LZ按应有的步骤重新调整一遍,注意螺距是不是偏大了,过大的螺距是没办法锁住的,还有舵机反向开关的问题也要注意

网友:
楼主搞定了吗?如果没有的话,再一次建议你检查遥控器的REVO.MIX功能,因为我遇到过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如果按照说明书安装调试的话,不会出现大的困难,只能是遥控器设定的问题。
另外,皮带不要张得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