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牛人卖的坦克..............

楼主(2008-06-07):
http://auction1.xxxxxx.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72421fe72db803dbb5e52d91a723081e.jhtml
用恒龙虎坦克改装.
WIFI坦克...用笔记本.当然.遥控器也能控制...远期是移植到PDA上..

坦克上安装有摄像头,麦克风...你可以通过笔记本..进行探测
当然也可以通过笔记本控制坦克的转向..炮塔动作..当然更可以控制发射
使用低照度摄像头, 在黑暗环境下也可以看清附近环境..如果必要..可以增加红外补光灯
带光点瞄准...
如果不习惯键盘控制...本坦克也可以通过遥控器配合笔记本使用..
买家需要自配一台带无线网卡的笔记本(这不算很难的问题)
因为坦克浩电比改装前耗电增大...大约使用时间只有30-40分钟..
电池可以通过网络供电进行充电..只需要把带POE的网线插到坦克屁股下面..就可以给坦克供电.
当然插上网线后.也就可以通过这坦克当无线路由器(因为设计嵌入WIFI网卡 成本太高..内部安装是台带路由的AP.)

网友:
天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怎么虎会是假的呢!坛子里不是有这个坦克的视频吗!LS这种回帖精神一点都不好

网友:
是在搞笑吧?美好的愿望 实现它还得努力

用恒龙虎坦克改装.
个头太小 放不下太多东西 只能放大比例

+C.B9k$v$I8V7]2G-K/y4q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WIFI坦克...用笔记本.当然.遥控器也能控制...远期是移植到PDA上..
俺也有此想法 难度极高 应该是移植PDA到坦克上才对吧

坦克上安装有摄像头,麦克风...你可以通过笔记本..进行探测.
600-800购买一套无线摄像头即可 这是青岛的价格 摄像头不大约8立方厘米 采用12v单节方长形电池供电 信号传输距离不超过50米 有好的 可用于偷拍 价格更贵

当然也可以通过笔记本控制坦克的转向..炮塔动作..当然更可以控制发射
使用低照度摄像头, 在黑暗环境下也可以看清附近环境..如果必要..可以增加红外补光灯
市面上所谓低照度有的是是用强光LED多见于电脑摄像头 还有是延长曝光时间多见于数码相机 还有红外夜视如sony相机等多种方式 各有优缺点

7j*a#k)t0y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带光点瞄准...
2块钱买个玩具激光笔即可 还附带多种小滤镜 学校周围小卖部有的是

,{6d$B(C:a+T;J4~'Y/wbbs.5imx.com如果不习惯键盘控制...本坦克也可以通过遥控器配合笔记本使用..
有点晕....

){+C2S,}.A3G买家需要自配一台带无线网卡的笔记本(这不算很难的问题)&F/Q4t,d:d0`0y*m
因为坦克浩电比改装前耗电增大...大约使用时间只有30-40分钟..
%G)f8J-c(M8~4j1A(V:r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电池可以通过网络供电进行充电..只需要把带POE的网线插到坦克屁股下面..就可以给坦克供电.!h%@(s)f0u6v2B
网口能提供多大电压电流?最新的USB接口标准都不敢这么吹....

当然插上网线后.也就可以通过这坦克当无线路由器(因为设计嵌入WIFI网卡 成本太高..内部安装是台带路由的AP.)
没听说过市面上哪款无线AP能干这活.. ap里的处理器光处理数据的转换收发都忙不迭还哪有空干别的 更何况rom里就没带这方面应用的程序改固件设计电路哪活更不是个简单便宜的活  连个wifi模块都嫌贵 设计输入输出控制电路的费用更贵的没谱了... 不如直接拆了带wifi的手机进行改装来的合适..... 别忘了还得把写手机软件的研发费用加进去

ps:
俺的构思大方向是 采用带WIFI的智能手机或PDA作为平台 再配合软件 或许能实现低成本的wifi控制 专用的研发费用只怕不是一般人或组织能承受的...

网友:
看不着连接,不过上面说的有一些地方是很好实现的,我也有这设计,不过没他复杂,用本本控制,这个....................我穷苦....视频这一块很好做,三百块的...支持我楼上说的,

网友:
看不到啊~

网友:
网站进不去

楼主:
那个是淘 宝 连接。。。XXXXXX该改成什么不用我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