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箱进展及换挡控制思路

楼主(2008-06-07):
(无正文)

网友:
看看里面

想了解原理

楼主:
如何能实现 ,请各位给点建议

楼主:
我的坦克进展基本上就在这里止步了.

楼主:
这是90cc摩托车改的变速箱,是循环挡.前面发过贴的.

网友:
你真牛。。。。我开始也想买这个来着。。。后来没买。。因为倒档没法弄

网友:
请问这个齿轮箱体积大吗?

用MCU吧,或者弄个简单的电路也可以

网友:
,买个倒挡器,前进、后退、空挡全都有了。

网友:
搞来搞去,还是用的摩托的变速,倒档在变速上是没办法了,还是用我当时提出的设想把,传动2侧各2个离合,

网友:
没有看懂怎么换挡的啊

楼主:
我已经把一挡改成了到挡,原来的2,3,4挡变为1,2,3,挡.减速比分别为:倒挡:2.727;1挡1.94;2挡1.35;3挡1.04和一个空挡.
经过实验输入轴上连续加上500-1000转的动力,换挡是很顺利的.拨叉每旋转72度(1/5转)换挡一次.应此在控制电机的减速输出轴上
每隔72度有一个限位(我想,磁感应霍尔元件和光偶合应该都可以的).
控制电路的工作流程:每按一次加挡或减挡按钮(或操纵遥控器手柄),电机正转或反转.减速电机输出轴旋转72度(约0.3秒)后遇限位,电机停转同时
刹车通电刹住电机轴,此时相应的挡位指示灯亮.完成一次换挡操作.
我在想,象AT89S51 这样的单片机能不能实现.因为我对这方面不熟,还请有这方面专长的能人帮我想想.在这里先谢谢了

在设计电路时要考虑以下几个事项:
1:不管是在本机上的按钮操作还是遥控器操作,每操作一次加挡或减挡时间间隔要有一个延时电路控制在1--1.5秒,预防误操作.
2:遥控操作沿用接收机输出的脉宽信号.当操作手柄往上或往下80%--90%的运动量时要有一个电路产生一个相应的脉冲信号给单片机控制电机正反转.

还有什么考虑不周的,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
把1档改成倒档。。。那2档起步。。。速度快不快?

网友:
要是把总传动比降低。。。那高档又跑不块了。。。。

网友A:
没倒挡,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倒挡,麻烦

你没看明白。。。有倒档的。。。他吧一档齿换了,加了倒档

网友:
如果减速电机用蜗轮涡杆的,断电就可自锁了.
如果全用摩托上的换档操纵/定位机构,不知道一个大点的舵机能否拉动?
因定翼没玩过,不清楚那种气动起落架收放装置能不能借用到这里.或是搞成舵机的气压助力装置.

楼上好多人觉得变速范围小,坦克的行驶阴力的弯化范围是10到15倍,这才三个档的不可能做到那么宽的。除非再加个液力变矩器才有可能达到你们的要求。

网友:
可以考虑用步进电机,1.8度的步距,72度正好走40步

网友:
换档的时候需要手动离合配合的摩托变速箱吗?如果是不需要手动离合配合换档的循环档那发动机到变速箱还要有一个初级离合,变速箱后面还要有一个自动离合。否则挂上档后根本走不了,一起步就会熄火。我看到的这类摩托变速箱就是如此结构的。
强烈建议设计思路为:无级变速+倒档  的变速箱以减少设计和加工的复杂程度。

网友:
摩托车上哪里会用两个离合器的?
楼上说的"不需要手动离合配合换档的循环档那发动机"是不是指自动离合器的?这种就是在曲轴到速箱之间用了个自动离合器.挂上档,加油,离合器逐渐接合就起步了,怎么会熄火呢.变速箱合再用离合器,那它要传递的力矩要比较大了,体积/重量受不了了.
主要是坦克车体高度太低,要不直接装个摩托车发动机上去方便又耐用.有的还内置倒档的.

网友:
不需要手动离合换档的摩托比如(大洋100)的确有两个离合,初级离合和自动离合。后一个离合坏了换档一起步就熄火,空载步会熄火,我的摩托就出过一次这个故障。

网友:
那是我孤陋寡闻了,我家用过的两台摩托车都是自动离合器的.一台是86年买的双狮90,另一台是十多年后用双狮换的CY80.结构都一样.都是曲轴与变速器之间有自动离合器.
"不需要手动离合换档的摩托",这个好些年没关注过摩托车了,不知是什么结构了.

网友:
楼主请看下图,这是4杆机构,小杆转一周,大杆摆动72度,且两个行程的速度不同,慢的那个可用来施压加档,快的那段则做回程用。一点愚见,不知能否对你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老是不是用的kmcad啊?呵呵

楼主:
这是拆下来的摩托车换挡机构,烟盒作个参照.

楼主:
这是靠弹簧自由回位后的位置.

楼主:
这是从3挡到2挡的减挡,

压力消失后,拉勾靠弹簧自动回位,等待下一次操作.

楼主:
这是从2挡到3挡的加挡操作

压力消失后,拉勾靠弹簧回位,等待下一次操作.

楼主:
这是刨床的4杆进给机构,只能实现单向进给,如果能双向的话,就可以用到我的这个换挡机构上了.

网友:
很黄很暴力~

网友:
一档是如何改成倒档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如果能双向的话,就可以用到我的这个换挡机构上了.

刨床进给机构的单向进给是靠上面的棘爪控制单向的,只要取消单向装置就是双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另外做的1挡大齿轮,比原来的要小一点,再加一个惰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连续加挡或连续减挡如何实现呢?从空挡到3挡要72+72+72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做的1挡大齿轮,比原来的要小一点,再加一个惰轮就可以了.

在1挡大齿轮上加一个齿轮,改变传动方向,是吗?

网友:
嘿嘿,我看这么大的变速箱装不到车里。

网友:
看来最简单的办法还是用涡轮涡杆的减速电机来带动换档鼓转动,转到位停止.用个舵机去按你的换档开关,一个开关加档,一个减档.几个开关再加个个继电器搞定.

楼主:
我准备用这个减速电机和链传动的模式.开始考虑控制电路了.希望有这方面专长的朋友帮我一把.

网友:
刻一块敷铜板固定在电机轴上,用几个档,就刻几个极

角度自己把握,这个电路是一个简单的自动停车电路,你的变速不是循环档吗?正适合,用舵机带动一个微动开关,给电机一个信号,电机动起来,触点接通,到下个档位又自动停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由于换挡时间很短暂,大约72度/0.3--0.5秒,此电路虽简单,但很容易造成跳挡.
我在考虑用触发电路,按下一次换挡开关无论时间多长,只输出一个触发信号.限位用霍尔元件,
两次操作之间有1--1.5秒的延时.避免跳挡和误操作.

网友F:
用个汽车门锁上的伸缩锁门器加一个单向齿轮(比如单车小飞)锁门器伸的时候单向齿轮外圈转档位轴不转,缩回来时带动轴转实现加档。调整好伸缩位置就可以精确换档了。要是想实现减档就用两套锁门器和两个单向齿轮(两个单向齿轮反着安)。这个方法最间单也,好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准备用这个减速电机和链传动的模式.开始考虑控制电路了.希望有这方面专长的朋友帮我一把.

主要问题是要定位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个汽车门锁上的伸缩锁门器加一个单向齿轮(比如单车小飞)锁门器伸的时候单向齿轮外圈转档位轴不转,缩回来时带动轴转实现加档。调整好伸缩位置就可以精确换档了。要是想实现减档就用两套锁门器和两个单向齿轮( ...

你说的这个我试过,力量太小带不动.

网友:
要不你在拨叉伸出变速箱外面那个圆盘(就是你写着1、2、3、0、倒)上做5个定位孔(不过这个孔好象本身就有,孔可以做大一些,方便插入),把圆盘分成5等分,加一个定位杆,要换档的时候控制定位杆插入定位孔,完成一次换档后抽出定位杆,加档、减档、连续换档就只要控制定位杆的插入和抽出,换档依然用电机就OK了。

或者把前面说伸缩器换成雨刮电机那样的伸缩原理的,那样力量就够了

我最近也在用循环档摩托的两个主轴做倒档箱,不过我的换档就简单多了,就只有前进和后退,而且只要控制一个主轴就行,我原本打算用齿轮齿条控制换档,那样做个减速力量肯定够,后来又想用拉杆控制,可以把拉杆力臂稍微做长一些,那样力臂加长后力量也肯定够。我觉得你也可以把换档盘做成个5星型的,每个档位用钢珠凹槽定位,换到一个档位后钢珠卡在凹槽上,此时电路接通得到一个电信号,这个信号可以控制电机的转停,以控制换档。不过好象有的摩托换档好象是主轴还是副轴顶上就有一个这样的螺丝是用来显示档位的,我去买主轴的时候那个卖零件的人当场给我拆的时候就指着这样一个螺丝跟我如此说的。

楼主:
方案1:杠杆机构-体积大
方案2:齿轮齿条-电气控制部分比较复杂
方案3:凸轮机构-不好加工
方案4曲轴连杆-
方案5:丝杆传动-太慢

最后考虑用链传动,这种传动模式我想应该是最简单的一种了,但电气控制部分要复杂些,初步了解了一下象洗衣机,电磁炉这样的家用电器基本上都用到了单片机,看来我也要网这方面想了,可我对这方面不懂啊,要从头学难啊.!!

网友:
那样的话干脆研究步进电机得了,主要是脉冲信号发生器的制造。有现成的控制电路卖。自己要做的是信号发生器,脉冲信号号的频率决定转速,信号个数决定转的角度。

楼主:
用步进电机的话丢步如何解决呢?还得用限位?看样子也不简单.

网友:
LZ请问你用来做侧传动的启动减速器是不是和启动马达是一个整体的?那东西好象没有单卖的啊?是什么车型上的?我也去搞一套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一个整体的,具体是什么车型上的我也不知道.不过现在很多小车都用这种行星齿轮减速的启动机,你要搞的话要两个型号一样的才行.

网友(2008-09-24):
楼主搞的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