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我的机器加工视频,给光杆族一点信心!

楼主(2008-06-07):
:loveliness:
铣削材料铝合金
机器除了X轴外都是光杆结构。Y轴光杆25粗 Z轴20粗 不是开口的。
主轴转速有点低,3000-5000转左右吧。已经是极限了。用的圆锥磙子轴承,转速已经很高。

试验切削边缘

试验切削圆

铣同步轮

我的机器X轴用的是滑台,原来的败笔也就在滑台(单滑台刚性不足,间隙也不小,所以增加一根直线导轨加强)。现在好很多啦

参数大概就是 3MM和4MM3齿铣刀
转速不知道 大概3000-5000
吃刀深度不同,但径向进给都是0.1MM
F300 (如果转速上去,F值可以很高)

网友A:
好象不是铝铣刀,铝铣刀的屑是半月型的,进刀可以很大。

网友B:
谢谢楼主!
最好把加工参数报一下,转速,刀直径,吃刀量,进给亮,还有光轴的跨距,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不是铝铣刀,铝铣刀的屑是半月型的,进刀可以很大。

是的,普通的3齿直柄立铣刀而已。发现切削铝合金效率不高。另外转速上不去。F值不能太高,否则会断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
最好把加工参数报一下,转速,刀直径,吃刀量,进给亮,还有光轴的跨距,谢谢

转速我无法测量,只能估计大概3000-5000,我觉得合理的转速应该在8000转以上吧,这个由于主轴的限制我的机器达不到。
刀直径有3和4MM 3齿立铣刀普通的那种。
吃刀各种都有,径向进给量0.1MM。这个和转速有关。
光轴的距离数据我记不清楚了,等过去工作室的时候看看。
机器已经拆散啦。不然搬不下楼。

网友:
F300 相当于每分钟多少米?

网友:
F300就是每分钟300mm

网友:
强人  一直想做CNC  可是时间太紧   只有羡慕的分了

网友C:
光杆和滑轨的区别是精度和耐磨度。就是手拿着铣刀也能加工动金属。F300也太低了干活时要急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杆和滑轨的区别是精度和耐磨度。就是手拿着铣刀也能加工动金属。F300也太低了干活时要急死人。

孙老师:作为雕,F300是慢了;作为铣,F300是否不算太慢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好象不是铝铣刀,铝铣刀的屑是半月型的,进刀可以很大。

请教 xshhh  , 铝铣刀是怎样的  , 可否有图片看一下  , 谢谢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转速我无法测量,只能估计大概3000-5000,我觉得合理的转速应该在8000转以上吧,这个由于主轴的限制我的机器达不到。
刀直径有3和4MM 3齿立铣刀普通的那种。
吃刀各种都有,径向进给量0.1MM。这个和转速有关 ...

可以买个不用接触的速器(逃宝上有)几十块钱,铣铝以你的功率3000估计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买个不用接触的速器(逃宝上有)几十块钱,铣铝以你的功率3000估计都多了.

电机功率不到200W。这个电机是伺服电机来的,电流很小但力矩很大。
关键是铣刀直径小,转速要高才可以进行高速切削。否则只能低速慢慢的进给啦。
(转速低,进给速度快,每齿切削量大了,刀就受不了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 xshhh  , 铝铣刀是怎样的  , 可否有图片看一下  , 谢谢 !!

大进刀削铝如泥,从不积屑。
型号和材材:AL-2E-D6.0     YK30F
株洲钻石切削刀具股份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