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电机 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2008-06-08):
我的450
电机
原厂电调推油门是慢慢启动的而且声音又大你们是这样的吗.还是我的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A:
好象新出的35X都是这样的,我是感觉很不习惯

网友B:
慢慢起动应该和设置有关,声音大不对。

网友C:
电调是否设置为慢启动?

网友D:
缓启动还是很有用的,好几次,遥控油门最大,接通电源发现电机转了,汗啊。幸好是缓启动要不就要流血了。电机声音大是亚拓的特色

网友E:
声音大很不爽啊

网友F:
呵呵,喜欢缓慢启动

网友G:
这好像是柔和启动模式啊!从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H:
电机齿轮和大齿盘太紧,声音也会大----前些时候换了机架和大齿盘后声音变大, 调整间隙后好多了

网友I:
我的430X声音很好听.

网友J:
可能是轴承要换了吧。

网友K:
不喜欢慢启动.

网友L:
我喜欢慢启动!

网友M:
还是软启动得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