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指点:“调GM730+DS-929MG锁尾遇难题”

楼主(2008-06-08):
调GM730+DS-929MG锁尾遇难题:
         GL-450B飞机JR9XII的控,陀螺GM730+DS-929MG数码舵机
陀螺DS打开,DELAY为0,LIMIT为80,控的感度80%,控设定在锁尾状态。
1。地面接电对比观察锁尾情况和我飞的油直的401+9253一致。
2。地面左右摆动飞机尾管(问题1来了)油直的尾桨有跟踪现象,可电直的尾桨纹丝不动还停留在接电后回中的位置上,为什么啊?(请求指点,谢谢!)
3。起飞试验,尾巴向一侧高速旋转,想修尾舵修正旋转可飞机尾巴又向另一侧高速旋转,多次对陀螺仪进行调整有变化但不理想。为什么?(请求指点,谢谢!)
4。陀螺仪现为倒装方式,也正装过。
                                                                         感谢指点

网友A:
GL500级机锁尾问题!

求救老手GL500j用gm200的陀螺仪,hs-85mg的尾舵机。为什么加油门同时尾巴往右边滑?????????是配置低了锁不住。还是没又调好?另外,飞机尾巴重,电池已经前移了,还是不平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也不是重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救老手GL500j用gm200的陀螺仪,hs-85mg的尾舵机。为什么加油门同时尾巴往右边滑?????????是配置低了锁不住。还是没又调好?另外,飞机尾巴重,电池已经前移了,还是不平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也不是 ...

是螺距和油门曲线配合的问题。

楼主:
经过一天的在调整,陀螺仪换服役中的401,锁尾地面观察一切正常,但一加油到快离地时尾巴就开始高速向右或左旋转啦,真的不解问题何在。郁闷啊(螺距50%+5度,油门50%)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一天的在调整,陀螺仪换服役中的401,锁尾地面观察一切正常,但一加油到快离地时尾巴就开始高速向右或左旋转啦,真的不解问题何在。郁闷啊(螺距50%+5度,油门50%)

把油门调到65%-70%,感度降低点。

网友:
GM730的感度一般在40%以下。不同的舵机可能不一样,建议你把油门提高到65%,感度先调到30%,试试

楼主:
JR的控陀螺仪感度50%以下是非锁尾模式,GM730和401的红灯都灭啦。我怀疑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
那感度80和T9控的30差不多了吧,提高油门试试

楼主:
最后试验再不行就不玩电直啦。401+9254,油门50%,感度90%,螺距50%+5度,再次起飞一个字“稳”,就是舵机的问题啊。明天再试试GM730+9254是什么效果。

楼主:
今天又试GM730+9254   油门50%,感度55%(舵机不乱响为准),螺距50%+5度。根本不锁尾啊。嗨。。。。。。(找个高手调调看啦)

网友:
一点点加感度试试,55是不是低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