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条船.新手,请大家指导

楼主(2008-06-08):
本人手上有一个两通遥控器/两个马达(一个370/一个小马达)/两块7.4v1000毫安电池/都是直升机的配件.想上一条船.我应该怎么弄.(好像零件缺舵/螺旋桨/遥控器的接受器,是不是啊)还有,买回船壳之后,船要开洞(马达连接螺旋桨)应该怎么防水?有一个小马达,是用来接舵的,应该怎么弄?还缺什么零件??谢谢!!

网友:
你的两通是否有舵机的?有舵机的两通道只能控制速度和方向(没舵机的则较难办--需加装控制件......)。速度控制最好加买用船用调速器----有前后停功能;另一通道的舵机则控制方向。
有些船壳是带螺旋桨的,一般浆轴装在浆轴管内,轴管上口高于吃水,内中加入黄油防水兼润滑,电机与轴加连轴器。还有不少技巧,不是一两句能说清的.........。

楼主:
我的两通没有舵机的。也没有接受器,接受器坏了扔掉了。原来的接受器有三个插口,一个插电池。一个插大马达,一个插小马达。我想大马达来驱动螺旋桨前进,小马达用来驱动舵改变方向。
马达连接螺旋桨也简单化:一个5毛钱的棒棒糖,棒棒是硬塑料,中间空心,再来一个钢棒,插进去,连接马达和螺旋桨。棒棒中间放黄油。然后用皮鞋底做一个轴套,套进去。现在关键就是舵的问题。小马达如何做到牵引舵左右摆。小马达是可以通过遥控器来实现正反转的。目前正在寻找配套的接受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两通没有舵机的。也没有接受器,接受器坏了扔掉了。原来的接受器有三个插口,一个插电池。一个插大马达,一个插小马达。我想大马达来驱动螺旋桨前进,小马达用来驱动舵改变方向。
马达连接螺旋桨也简单化: ...

再次看到你的帖子, 接受部分都没有了,是不能玩了,除非你能找到和原来那个一样的接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