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雷鸟

楼主(2008-06-08):
雷鸟换成7.4v1800mah的锂电,飞行时间大幅增长,而且容易悬停。其他电子设备都是原配的。

我飞雷鸟才2个多月,不练模拟器的,现在勉强能一面悬停,我感觉跟调机大有关系。用原配的9.6v800mah的电池,一个晚上要冲两次电,而且都是青蛙跳。昨天换上才买的7.4v1800mah的电池,连续青蛙跳能2~3个小时。

我调的最多的就是副翼,起飞时老是往左边跑,副翼微调已经打到左右边也不行,把副翼的叶片调一高一低,试了几次感觉有点用,要是把平衡翼调到零度,升空很难。我的雷鸟副翼跟舵机的连杆不是那种有螺纹可调节的,要是换成那种可调节的估计效果会跟好。

起飞的时候要是油门慢点上,机跑偏的厉害,打右舵也不行,现在是起飞有果断到1/3左右,同时打右舵这样效果不错。
现在的问题是起飞后,只能稳住几秒后机器乱窜,可能是操作不太熟练。

网友:
雷鸟飞机的性能是不错,但是电机温度太高.

网友:
刚买的二手雷鸟
不会飞呢
呵呵
学习

网友(2008-07-15):
7.4v也能用?现在的使用情况如何?哪里买的电池?加充电器多少米?

网友:
顶,我也考虑买个雷鸟

楼主:
现在改飞016了,无刷的,比雷鸟好多了,价格也贵个1~2百元,雷鸟用7.4v的电池没问题的,续航时间大幅增加了,雷鸟航队买的,具体价格也忘了

网友:
我就准备先这样改。室内、小区随时可以玩。正式外场还是飞油动,一桶油可以飞一天。

网友:
016,多少米啊,等LAMA玩完了,我也去买一个

网友:
雷鸟价格一般在多少范围类的

网友:
我都要卖我的雷鸟哦!

网友:
各位模友

各位模友,我也有一架雷鸟和LZ的一样的,买回来不会飞,机壳撞裂了,不想玩了,有想要的联系!QQ114737589

网友:
LS卖雷鸟的多少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