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13升级问题。

楼主(2008-06-08):
我的ESKY013想升级成金属的(机身除外),现有原厂和副厂两种,价格相差近一倍,请大家给个建议。是用原厂的好啊还是用副厂的好啊 。

网友A:
当然是原厂件好哟,但副厂件就可以了,主要看LZ包的米了

网友B(2008-07-10):
介绍你一个店,013\014升级套件(银色)才280的。

网友C:
兄弟听我一句劝,013升级全金属不合算,真的!攒点钱买别的配件便宜的飞机吧,我的013升级了全金属(连电机固定座等地方都是金属的)还有碳机身,前后一共花了3000左右,配件太贵了!还不好买到!换个别的吧

网友B:
其他便宜的机子不过的450级的,它的便宜也只不过有好多副厂货才便宜,013现在也开始流行了副厂了,价格不必其他450机的副厂货贵,(比他尾管、木桨10—15啊等等)。哎我现在也是用013的,我把他也是升级了金属件了,价格也不是很贵啊,不过我机身就没有升级了,没有这个必要啊,就升级旋转头和尾波箱就可以了,主要是提高他的精度。我还换了GM700和D591尾陀机,加上一些其他必要的炸机用的配件也不过一千五左右啊。

网友D(2008-10-24):
才在淘宝买的副厂升级件 220米 等待收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