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转油,请前辈们帮帮忙!!

楼主(2008-06-08):
需要前辈们的技术支持!!!!
最近忽然想玩油固了!可是对
发动机
的参数知之甚少啊!看了一些参数的表,都是用工作容积,输出功率,转速标定的!
我知道这个没用的,
电机
很多都标弄带多重的飞机,这个油机怎么换算成电机的标准啊!
哪位前辈个发个表格什么的,让我看看油机发动机和电机之间的对比啊!
最好是:多少级的油机=多少的电机,载重能力什么的??
谢谢大家了谢谢

网友A:
这个比例好像没人算过,玩油的就不要和什么电的扯上,发动机是按级别来的,油固的飞机也是按级别来的,飞机一般分为25级,40级,60级,90级,根据飞机的级别来配同级别或者大一点的发动机就可以。入门油固的话选25货40级的飞机飞就可以

网友B:
不用理会引擎和马达之间的换算。如果你已经是电固老鸟的话,你也不必再飞油固练习机了,直接上你想要的机型就是了。油固飞机都是按引擎工作容积(立方英寸)来定级别的,40级=40/6=6.666cc。40级的飞机最大可以装56级引擎。

楼主:
谢谢2位
我理解为:油机一般都是有固定的几种型号的大小,按照空机的标准配发动机的级别就行了对吗!

网友A:
正确,祝你爽飞

网友B:
可以在标称级别范围内选择安装尺寸相同的较大排量的引擎,这样会得到较好的动力配置。
安装尺寸参见
二冲:
12,15,18
21,25,28
32,36,39
40,46,50,52,53,56
61,70,91
108,120,140
四冲:
20,26,30
52,61
65,70,80,91
120,140,160

楼主:
非常感谢中将同志,我记下了!!
谢谢谢谢

网友C:
为什么那么在乎“载重”?想搞航拍不成?

网友D:
这种表格很多啊,很多电机厂商网站上都有标注,找了其中的一个给LZ看看。

网友E:
一般相应排量的引擎达不到表格里的功率数字,可能略微会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