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转子的轴拆得出来吗?

楼主(2008-06-08):
最近倒霉,手电钻断轴,曲线锯烧芯,能不能把烧掉的轴拆出来,装到断轴的上?

网友A:
大小,尺寸一样应该可以的

楼主:
可是怎么才能拆,好像和线圈连在一起了

网友B:
告诉你一下,俺在电机厂做过,你那样是不可以的,拆下来在装上就不紧,在轴上有力士(不知道怎么说,就是有三角形的外凸)的,为了增大与硅钢片的摩擦力,再就是啊,你拆下来硅钢片就散架了,对你能不能拆下来也怀疑,很难拆的,因此四个字,别折腾了

网友C:
手电钻不容易断电机的轴,你拆开看了吗,断的是钻夹的轴吧.

网友D:
断轴---没听说过,更没看见过(专修电器4年),应该是齿轮秃了吧。

网友E:
配个转子吧。应该有卖的,换也不费劲。比换轴省事。转子的轴是不能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