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06A用pojieG3.5音频线两芯OR三芯——— ...
—————天地飞06A用pojieG3.5音频线两芯OR三芯—————

楼主(2008-06-08):
装了破解版的G3.5和PPJOY(具体看贴:
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 ... p%3Bfilter%3Ddigest
),开始乱弄了一下用三芯的音频线还可以模拟飞行,昨天突然不行了,怎么也弄不好,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今天发现音频线有三芯和两芯,天地飞06A用破解G3.5音频线到底用两芯还是三芯啊,哪位仁兄棒棒忙啊???????????
这个是两芯的

网友A:
接模拟器都是用2芯的。

网友B:
做个这个线吧 很好用 也很简单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4863&extra=page%3D1

网友C:
都可用,一样的

网友D:
我觉得有用的可能就一个声道,我插音频线的时候都要把插头拔出来一些,这样才能正常使用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