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原装碳刷电机才飞五个青蛙跳就葛屁啦

楼主(2008-06-08):
今早飞还好好的,下午充完电接上电,把油门推到顶都无法拉起,但尾
电机
还是很猛,
电池
电压没问题真正才用五个循环,是主马达小碳刷差不多了还是电调不行了?大伙看看电机的小碳刷,这种状态就算葛屁了吗?

网友A:
蛙跳比较耗电 一般就4-5分钟 连续悬停大概可以5-7分钟 其实换里电池不错 就是一次投入大 可以飞20多分钟 寿命也是原来的3-5倍 算起来最少也有6倍的优势 价格里电池不过高了3倍左右 长期算还是里电池优惠
充电器一定要配个真正的平衡充 ESKY那类的串充容易把你电池搞大肚子

网友B:
电池 电调 接头 双桨

网友C:
这么快?电压对么?太高了?

网友D:
雷鸟的主电机一般都是碳刷没磨完就挂了,主要是因为过热失磁!

楼主:
五楼兄弟说得有点道理,确实很烫,也看到坛子里很多兄弟说尾电机容易损坏,但目前是主马达先退役.现在再次通电发现主马达不走了,尾马达还很猛,混控里三个灯,POWER灯不亮,是说明什么问题?

楼主:
问题查到了,电调葛屁了,正好控制M1的输出端葛屁了,还真巧正准备换无刷,NND它先自觉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