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电机水冷这样做可以么? 请指教(附图)

楼主(2008-06-08):
昨天540
电机
到货,没等试机直接上水冷。
1、水冷套是用的药瓶,选择的药瓶质量不错,抗热性极高且不易变形。
2、本人感觉如果水冷套直径比电机直径大太多会影响水的循环,所以选择了一个只比电机大了一点点的药瓶。
3、先用硅胶对套边儿进行密封,又刷了一层环氧树脂。
请问高手这样做可以么?如果电机温度高了是否会影响密封?

网友A:
只要不漏水就行

楼主:
不知道电机温度高了以后会不会漏?

网友B:
我看没问题

网友C:
不错~~~如果不漏水就OK啦~

网友D:
如果不漏水就OK啦~

网友A:
原帖由
玩船的菜菜
于 2008-6-8 19:24 发表
不知道电机温度高了以后会不会漏?
你查一下你用的胶能耐多少度高温

楼主:
好像是 室温硫化硅胶

网友E:
顶你!
支持这样的行为,那些买专门的水冷直接安装上去就没有意思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G:
这样做完全可以,我也这样做过。但万一水管堵住,或水流不好,电机高温会把塑料瓶熔化掉。我曾经遇到这样情况。现在我改用铜皮的了。

楼主:
ls 谢谢, 问一下同皮用什么焊,我用焊锡怎么焊不住?

网友H:
硅胶耐温一般都在150以上,环氧的就不行了,一般没有改性的环氧耐温也就90,那是已经软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