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来说一下自己船的长度、重量、配置,好让新手有个 ...
大家都来说一下自己船的长度、重量、配置,好让新手有个参考。

楼主(2008-06-08):
如题,谢谢大家了,我就是新手。

网友A:
我认为玩电船的话船长在50---80CM,重量在1-----3KG是最好配置的,所用电机尺寸为船长的1/10左右比较理想,大船用尽可能高的电压,KV低点的电机,因为电池可以装多些。

楼主:
受益匪浅

网友B:
这个提议很好,个人觉得还要有一漂亮的外观,毕竟多数时间是摆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