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救命啊!发动机不着火了

楼主(2008-06-08):
这个
发动机
一直都发不着火!偶尔能发着一下!马上又要熄火!
排除火花塞问题!请各位大哥帮帮忙拉!谢谢
这个化油器请问那个是进油口啊???高点的那个是和胶盖相通的
另外我直接对准低的那个吹一点都吹不动!

网友A:
扔过来我帮你修

网友B:
继续调化油器

网友:
原帖由
renjutao
于 2008-6-8 20:04 发表
扔过来我帮你修
兄弟是那的人呢?

网友B:
建议lz找个稍微好点的修摩托车的店找个老师傅帮你调调看

网友C:
不着火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一看还以为是着火了呢

网友D:
22.5的老小松割草机,高点的那个是和胶盖相通的是回油口,另一个是进油口,如果排除着个问题情况估计有可能是化油器的膜片硬化了,换个化油器试试洋垃圾进来的时间长了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楼主是用的是什么发动机啊?多大排量的?貌似很小一样

网友F(2008-07-10):
好复杂的化油器 比我的割草机好看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都是油針的問题!
第六图手中化油器中間的用大一字螺丝刀调就成了(一般泛经验就去修摩店攪一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