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好盈30A电调做水冷请教

楼主(2008-06-08):
好盈30A电调做水冷请教是不是两边做啊?我没有拆开所以看不到一边散热还是2边散热 谢谢

网友A:
..........................您见过2面水冷的电调么? 呵呵.另外,虽然不拆开也能加水冷,但要效果好的话还是拆开吧,单面加水冷
简单的做法就是铝块里开2条孔,就像你做的吸水舵那样.最后做完了硅胶封死,电调千万别进水!

楼主:
关键是做有字的边还是做没字的一边?

网友B:
偶用的是Hobbywing Guard-40A
散热片是7805上用的那种(电子市场有卖)
中间夹一根4mm金属管即可。
全油门跑下来一点都不热,30A的电调用肯定没问题……
但是仅限使用2030 或 2040 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