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最近准备上500。看中了GAUI550STD和GL500。。哪个 ...
各位。最近准备上500。看中了GAUI550STD和GL500。。哪个好点?谢谢了

楼主(2008-06-08):
同上。
550STD1800左右。GL500也差不多价格。。
还有就是配件哪个便宜点?谢谢了。

网友A:
我喜欢GAUI550!!!

网友B:
绝对是GAUI 550

楼主:
GAUI550STD版的比GL500金属的要好么?

网友C:
我砸过GL的金属。。。。。。。。
好软。。。都不好

网友D:
我帮朋友组过两台GL500,金属件确实是软,容易滑牙或变形

网友E:
EP550.......GL差太远.

网友F:
GL500V2板我比較喜歡,因為機身設計改變又是全金屬,不用升級,配件價錢可以在網上查。我組裝過兩台未試過滑牙或变形。這機較為適合中級。
EP550STD是膠板,機比GL500還大小小,通常台灣的機精密度比較高,在飛行時馬達比較高溫燙手,但較容易操控!再升級為金屬的話,自己去網上查價錢吧。
只有你自己知道你的技術,自己考慮清楚?

网友G:
对于目前的500,只能用观望。

网友H:
gl与gaui没有可比性

网友I(2008-11-30):
回复 网友J:
GAUI STD GL500 凤尾与机头之选 这就好比花30万买个减配的宝马320 还是 买个皇冠 虽然可以用少钱买来更好的感受 但是也要更多的钱来维护 所以阿 楼主三思

网友K:
500白菜之前安心飞450

网友L:
嘿 ,只要不炸,都没有问题,呵呵 ,我就打算我的那部500的机不炸,怎么样?信心吧?

网友M:
550没有玩过,新机好像和gl500差不多价格,我有一台二手的gl500二代,感觉还可以,全炭钎全金属,看着非常漂亮,还没有炸过,不知道传闻中的软金属是否属实,起飞重量稍重一点,因为是外置的bec,如果改成内置的,性能会提升很多,不过可靠性可能会打折,gl的配件还是非常实惠的,甚至比副厂500的件还便宜,感觉固朗500还是对得起他的价格的,550的塑料件看着不舒服,呵呵

网友N:
我喜欢老的 GL 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