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今天微风炸了,重心在哪里啊?

楼主(2008-06-08):
炸了炸了,这个新装好的微风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3231&extra=page%3D1
,上升得很快,头一抬一抬的,一加油就吊机,当时风力4~5级左右,是不是重心不对?请问飞过微风的朋友指点一下,
电池
该放在离
电机
多远的位置!

网友A:
玩过这个微风的模友都知道,机轮是从底下插进去的,不用任何胶水,而且很稳
当机轮插进去以后,里面机头部分自然形成了一个格局,这个格局就是用来放电池的,虽然有点摇晃,但是塞几块海绵就没问题了

网友B:
留个记号,明天给上图,给你看看我的威风
现在相机在充电

网友C:
2条建议:
1、桨换小点的,8060足够,拉力线再向下调点。
2、最好用两只手食指顶在机翼下方找重心点,临时用透明胶带固定电池,调整重心点在机翼27%-33%范围内,电池位置即可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