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水冷出水孔只有2毫米,流量够不?

楼主(2008-06-08):
出水口只有2毫米,流量够不?
2040无刷
电机

网友A:
你这个2040的电机是用在什么船上的?我是把它装在新阳光上来玩,水可以喷10cm左右。

网友B:
最好是大一点,流量才大,3-5MM吧!

网友:
是不是看发热量?..发热越大对流速要求越高..

网友C:
為甚麼要懷疑 "够不" 呢? Oh....正確來說應該是 "够不够" 流量呢! 你的機器熱死了嗎? 可以喷長些或流量大些;就代表比較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