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下列视频请大家告诉老外在搞什么?

楼主(2008-06-08):
看看下列视频请大家告诉老外在搞什么? 谢谢
http://tw.youtube.com/watch?v=ivMOwKRnO1A&feature=related
http://tw.youtube.com/watch?v=cBygG9oN9gY&NR=1
http://tw.youtube.com/watch?v=xEhcS5OgRBk&feature=related
http://tw.youtube.com/watch?v=3pK5kVHjYoU
http://tw.youtube.com/watch?v=2HJ-brVKOxU&feature=related
http://tw.youtube.com/watch?v=Q-gcbEaZe4E&feature=related

网友A:
我觉得是在做那种类似学校物理课上用来演示的无刷电机运转模型.对理解电机原理很有好处.

网友B:
第一个是改装的气动发动机吧

网友A:
第一个的确是压缩空气发动机,后面几个是电机模型,我见过国外出过一期科技套件,用的就是这种发动机来带动一个模型飞机,机体上有一个压缩气瓶,用那种类似篮球打气筒来打气的.

网友C:
都是用磁铁做动力的试验,类似永动机。。。。
不知其真伪

楼主:
我看也想,但是找不到他如何做的过程啊

网友D:
第二个是所谓的永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