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控的。。。

楼主(2008-06-09):
本人新手刚刚入魔,现在想电直和电固双管齐下,但是感觉电直和电固分别买一个控好像太贵了。。有没有什么便宜点的控可以同时控lama和纸飞机的?好像听说新版的0404有了混控功能,是这样吗?可以用吗?到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混控?
请各位大侠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新手刚刚入魔,现在想电直和电固双管齐下,但是感觉电直和电固分别买一个控好像太贵了。。有没有什么便宜点的控可以同时控lama和纸飞机的?好像听说新版的0404有了混控功能,是这样吗?可以用吗?到哪里可以 ...

ESky这种送的控根本就不值钱,零售的话大概一百都不到,还不如一个PPM接收机。

你可以780元买一套Futaba6EX,直升机固定以通用带混控。

网友:
学点经验~~~

网友:
6EXHP好像不能飞固定啊~~~~~~~

网友:
首先混控不是指一个控可以控制几架飞机,它是指通道与通道之间的联动。你要想一个控同时控制两架以上的飞机那必须要有两个接收机,只要频率和发射机相同就可以了。其次6EXHP是绝对可以飞固定翼的。
大家都是从新手走过来的,不懂的可以问大家。要的一时得不到回答也可以利用论坛的搜索功能去找自己需要的答案

网友:
据说JR的控可以选择固定翼或直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