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550se

楼主(2008-06-09):
現在一台新的全金屬要多少塊呀?

网友A:
要EP 550 STD标准版,把旋翼头部分升级成为金属版本就可以了。没必要追求高配版本,除非你的电池不是问题。

网友B:
STD版用2200电池已经足够,用原装电机但不会很暴力。简单3D航线还是很轻松。
换动力后,建议用3000以上电池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