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有个问题请教3D高手们,你们一定要给我信心呀

楼主(2008-06-09):
正吊我可以吊得比较稳了,我现在正在模拟器上练反吊和自旋, 在XTR的吊机练习里可以自旋20多圈了
请问下大家,自旋练好了对眼镜蛇滚是不是有帮助? 我思考过眼镜蛇滚的动作,飞机正面的时候要拉点杆,转到侧面的时候要打点方向,转到反面的时候要推点杆, 我是用美国手的,感觉很难很难,因为两个手都要有很多的动作;不像日本手的,好像左手划圈,右手动作不多,微调好副翼和油门就行了。
所以我想问, 有美国手的兄弟练成功这个动作的吗?或者是你们见过那个美国手的练好了这个动作吗? 如果有人成功对我的信心很有帮忙呀。。。。如果没有, 我要考虑改日本手了。。。。

网友:
用什么手,都可以,难度有点区别,习惯就好,自旋等动作是帮你建立条件发射的,有很大帮助

你要换回手来,又几乎从头开始练的.....我觉得花费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当然,换回手来对固定翼的话,帮助是更大的

网友:
哈哈,我是左手画圈的,副翼和油门还是要常动。

自旋时故意加大飞机的倾斜度和俯仰程序,再操纵,让它一直哪么转啊转、摇啊摇,摇到一定时间自然就是蛇滚了。

楼主:
呵呵,楼上的两位应该都是日本手吧,按老B说的, 我再用美国手练段时间看看。。有用美国手练成功蛇滚的高手吗?期待你的现身说法

网友A:
相对来说~美国手飞3D还是有点难度~~

网友B:
哈哈。我就是美国手飞3D的。

我们固定翼群里还有一个美国手飞3D的,学得比我还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对来说~美国手飞3D还是有点难度~~

主要是以前玩模拟空战多了,习惯美国手,再者就是刚开始玩的时候目标是玩电直的。。。。。没想到固定翼3D这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就是美国手飞3D的。

我们固定翼群里还有一个美国手飞3D的,学得比我还快

哈哈,跟我一样!你们练好蛇滚了没? 美国手玩这个动作感觉非常困难哦

网友B:
差不多了。我现在已经会反方向蛇滚转弯了

网友:
是的~~美国手飞直机比日本手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了。我现在已经会反方向蛇滚转弯了

讲下你的练习历程,让我学习学习,看过你练习的视频了,想不到你也是美国手的呢

网友:
1. 想明白4个转折点的杆位。
2. 拿控比划。没事就空手比划。
3. 上模拟。特别要注意杆位和飞机姿态的对应关系。
4. 实飞。

网友(2008-11-06):
我也正在练蛇滚

网友:
大校也是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