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WING改进横轴.

楼主(2008-06-09):
WING横轴用料软初衷为炸机可以卸力以保护其他部件,然而使用中发现WING横轴太软导致两边的锁定螺丝口很容易滑丝,本来买回WING后就发现这个问题,当即更换8毫米长螺纹之1.5毫米锁定螺丝,虽然安全飞到现在,但这个隐患不改不行呀!!!

网友:
顶,WING横轴,尾轴,主轴用的不锈钢确实太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材质我狠满意,确实是不锈钢的,加工上进一步减小螺丝的配合间隙就好了

不是加工的问题,就是材质太软.你可以比较下WING的横轴强度与其他厂商同规格的横轴强度,差距是非常大的.WING的大桨轻轻一碰地就弯曲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加工的问题,就是材质太软.你可以比较下WING的横轴强度与其他厂商同规格的横轴强度,差距是非常大的.WING的大桨轻轻一碰地就弯曲了。

横轴我比较过GL的,GL的淬过火,那叫一个硬,相当的垃圾。我的WING至今没换过主轴完全得益于WING横轴软硬适度。

我认为WING的主轴硬,横轴软搭配的非常好

网友:
WING的横轴是纯不锈钢的。我试过淬火是没有用的。

网友:
我试过淬火是没有用的。

网友:
熱處理於工業界並不常用,除遇到特別情況,如水底轉軸,由於需要一定抗銹食能力,才將不銹鋼作熱處理加工。而材質也選用含鉻較少的不銹鋼。至於航模,根本不附合需要,忘記熱處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