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的连接

楼主(2008-06-09):
请教下各位高手,桨保护器和桨大家都是怎么连接的啊.我用两根橡皮筋为什么老是要断啊

网友:
把桨套在桨保护器上,用橡皮筋钩在桨保护器的一个罗丝上,拉橡皮筋扣过桨,再钩到另一边的罗丝上就OK了。。橡筋易断说明质量不好,弹性不足

楼主:
我就是这么弄的啊.是不是橡皮筋的质量不好啊

网友A:
有个细节哟

螺旋桨的页根边缘很锋利的,每次装新桨之钱,我都把锋利的边缘用刀片整平

网友:
不飞的时候要把皮筋拿下来,在上面套着时间一长会老化,容易断

楼主:
哦.懂了.细节真的很重要

网友:
我的是断浆,没办法了

网友:
橡皮筋一定要选择好的,买女人扎头发的那种彩色不粘头发的,绝对保证你不会有问题!呵呵!

楼主:
哦,我怎么没想到啊.我老婆多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旋桨的页根边缘很锋利的,每次装新桨之钱,我都把锋利的边缘用刀片整平

   学习了!

网友:
用扎带帮怎么样

网友:
有2种方法,一种,用小扎带,第二种,用套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