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买充电器,不知哪个品牌哪个型号好些?

楼主(2008-06-09):
请大虾指教,对充电器完全不懂,呵呵
谢谢了
还是以性能为主,价格其次

网友A:
性能为主是正确的想法,尽量一步到位,推荐Mega Power860DS 或者960SR,或者Align的6s充电器。
Lipro有人说准有人说不准总知争议比较大,我是懒得翻那么长的贴,目前我在用Mega Power860DS和Mega Power636DS,感觉玩450足够了,精度也满意。
还有一个X6,好像前些日子也有人在争来争去的,X6的好处是比Mega Power功能多,还能用数据线连电脑(其实Mega Power也可以,前提是你买到数据线),但是个人觉得充电器这个东西越简单越好,Mega Power和Align的还是比较傻瓜的,如果你不是充电器爱好者的话,买Mega Power和Align的不错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为主是正确的想法,尽量一步到位,推荐Mega Power860DS 或者960SR,或者Align的6s充电器。
Lipro有人说准有人说不准总知争议比较大,我是懒得翻那么长的贴,目前我在用Mega Power860DS和Mega Power636DS, ...

谢谢 xuesing  前辈
我会好好参考的

不过不知 飞科达 和 DN 两个品牌怎麽样,呵呵

网友:
当然性能价格兼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xuesing  前辈
我会好好参考的

不过不知 飞科达 和 DN 两个品牌怎麽样,呵呵

赫赫,我不是前辈,我也是菜鸟

飞科达和DN不了解,只知道以前的DN做的不怎么样,现在的DN好像有不少改进

网友:
maxpro x6  这个很好

网友:
不会吧大哥,你可是上校啊,,

还自称是新兵,大哥太谦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