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龙VS赛思纳---动力,升级,

楼主(2008-06-09):
“翼龙”三通

●飞行非常平稳,初学者非常容易掌握。
●擅长低速飞行,放松飞行,轻松快乐。
●擅长低空飞行,想高飞亦然轻而易举。
●采用高强度工程塑料和碳纤结构,机身更耐碰撞。
建议配置:
480强力马达、电子调速器、两个或三个微型舵机
3通道发射机、3通道接收机或4通道发射机、4通道接收机
8.4V/1100mAh镍氢动力电池或11.1V/1300mAh锂电池
规格:
翼展:1080mm
长度:860mm

全重:520g
(不含电池)

.....................................................................................................................................................................................................................................VS
赛思纳182
四通EPO材料
动力摧荐
2212KV 1400 +30A电调 套装
9克辉盛舵机 4个
11.1V1300MAH 15C电池
...............................................................................................................................................

1.这二种机子那个合适新手飞?
2.前者的所有配置可不可以用到后者的机子上?动力够不?
3.前者最大速度大约是多少?后者又是多少?
4.那种机子最耐摔?

我比较喜欢后者的机型,但有朋友说前者好飞好学!鱼和熊掌不能二得!唉!

谢谢回贴的朋友!我现在急于你们的意见!

网友:
1 翼龙.
2 应当是可以的, 够了.
3 最大速度? 这个不知道. 两者的失速速度应当都不高的.
4 翼龙. 综合考虑, 因为后者暴头的话, 可能坏电机.

网友:
哈哈我知道你喜欢塞斯纳

楼主:
另外有个好消息!我找到了一个飞的地方啦!

一块空地.离我大约一公里左右.呵呵!以前我就知道有那个地方,一直没有想起来,今天去玩看到才想起!
空地的地形基本是平的,面积大约是500米*500米
中间一条水泥路,!但是没有车经过,水泥路中间有一排小树,也不高,其它的地方就是高30CM左右的小草啦!!
周围也没有什么高楼,最高的也就是二三层的楼哈!

网友:
哪一架好玩儿一些呢?

网友:
我也是喜欢塞斯纳

楼主:
怎么都是和我一样啊!都是喜欢赛思纳的!
同好!握手!

网友:
飞的话,建议塞斯纳,好看,也好飞,就是摔机要比翼龙惨些。

但是不能光考虑摔机啊,也要考虑形象,翼龙像玩具,其实就是玩具,拿不出手。
塞斯纳很漂亮,好飞。摆在家里也不丢人,毕竟是按照真飞机做的像真机。
好玩就是塞斯纳,以后水平高了,闲着的时候飞塞斯纳也很不错。
翼龙啊?难看死了。

楼主:
唉!看来我还是要上赛思纳了!

楼主:
就是觉得翼龙像玩具,没有真实感!
我要霸王硬上弓了!直接上S思纳!
你们刚开始玩是玩什么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