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行程油门------国内模友们很少讨论的话题。

楼主(2008-06-09):
短行程油门------国内模友们很少讨论的话题。
短行程油门,意即是说:油门机械行程短于俯仰通道的机械行程量(差七分之二左右)。常见于顶级遥控器(14MZ、12Z、12X、10X)和一些低端的遥控器(4VF等)。
而对一些象12FG、FF9、9XII等销量大的中级控,厂家基于降低成本的方面的考虑(我的观点)把进口中国的这一级别的控做成具有MODE1/MODE2(日本手/美国手)自由转换的“万斤油”型。
大家会说,这只是个习惯问题,国内大量销售也没见有人提出抗议就说明这件事无关痛痒。
正是因为这样,鬼子虽在北美等发达地区被强制按MODE1/MODE2(日本手/美国手)短行程油门分型销售,在日本本国也是MODE1/MODE2(日本手/美国手)短行程油门分型销售,却在中国恃无忌惮地销售这种被老美拒收的通用型!
若问长行程油门对飞行有何影响?
本人只是个初中级的爱好者,还没有足够的资格发表评论。但我主飞90级3A练习机、50级油直3D,且同时拥有FF9(长行程油门)、JR3810(短行程油门),我是日本手,依据个人的使用情况谈些长短油门的使用感受:
固定翼:
长行程在收油垂直下降、降落,甚至是当剩余马力大的机型平飞时再调正副翼时,右手指的位置十分别扭!
3D直升机:
做自旋钟摆、侧摆时,需大螺距频繁变化加上大副翼左右变换,右大指上下变化很难受(美国手应该还影响不大)!向右的侧摆尤其难受!长时间的做这种动作右手会整个有胀痛感。若是再做个侧摆圆周航线-------上帝啊!留下我的右手吧!
以上是我对使用长行程油门的几点简要体会。正因为这样,现阶段我的飞行练习科目使我无法再忍受FF9的长行程控而只能使用JR3810这个陪伴我十年的老控!要说这3810ADT老控还真对得起我,玩600N/RAPTOR50V2.5/611陀螺/GV1,8个通道用满了、所有混控用满了,还依然没有影响我的任何使用要求。可说是刚刚好够我用,但一个富余的功能都没给我剩下,真是太神奇了。
这是我对长短行程油门问题的一些看法,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
改用二指禅吧

网友:
FF9 和 9X2 都是可以调整油门行程的啊。如果是飞油鸡的话,完全可以使用机械方式加大油门的行程的。

网友:
言之有理,打算把我的FF9改为短行程试试。

网友:
就像4VF里一样,油门通道有一个塑料块来限制行程。而且左右手也可以互换,mode1和mode2自由互换,塑料限位块也可以左右换。

所以就像4VF一样,即使做成万精油也可以有油门行程限制。而且这个对成本影响可以忽略吧。

网友:
这个设置一下油门曲线不就搞定了?好像很多控都行啊。。。不过设置以后7点曲线等于变成5点甚至3点了,如果很在意,可以自己改一下电位器。

另,国内日迷多,做成什么样都有人买,人家怕甚?

网友:
引用 楼主:
短行程油门------国内模友们很少讨论的话题。
短行程油门,意即是说:油门机械行程短于俯仰通道的机械行程量(差七分之二左右)。常见于顶级遥控器(14MZ、12Z、12X、10X)和一些低端的遥控器(4VF等)。
而对 ...

这个说法挺奇怪的,我的DX7是美国控,依LZ所说,要强制分油门行程长短了,但是我买的时候也没有分油门行程长短的说法。

另外澳洲卖的其他日本控也没有分油门行程长短卖的。

而且中国的不少日本控都是水货来的,似乎也没有油门行程长短的说法。

------"鬼子虽在北美等发达地区被强制按MODE1/MODE2(日本手/美国手)短行程油门分型销售,在日本本国也是MODE1/MODE2(日本手/美国手)短行程油门分型销售,却在中国恃无忌惮地销售这种被老美拒收的通用型!"

这个还是建议LZ再调查一下,不论是我从美国买控还是我的朋友从日本带控回来,都没遇到这样的说法

网友:
LZ所说的MODE1,MODE2到是对的,不过好象这个只是左右手的问题,没听说过这个还跟油门行程相对应得。

另外LZ说到:"而对一些象12FG、FF9、9XII等销量大的中级控,厂家基于降低成本的方面的考虑(我的观点)把进口中国的这一级别的控做成具有MODE1/MODE2(日本手/美国手)自由转换的“万斤油”型。"

欧美卖的9XII也有可以自由转换的“万斤油”型,怎么能说是进口中国的级别特意做成这样呢? 莫非美国是从中国大陆进的水货?不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抱歉,我语文没学好,作文不及格。怎么让您理解成“控分油门行程长短卖”的说法了 。
如您的DX7是从美国买的,麻烦您看一下油门行程和另一侧的俯仰行程是否一样长?
如果是不一样,那就对了,因为美国是不卖“万斤油”的;
如果一样长............,那就是您老眼神儿不大好 。

有模友谈到加限位、调曲线等补救手段,这些都是权宜之计。长改短不是那样改的,需要返厂重新校准油门电位器,就象游戏杆、模拟器的初始化一样。
欧洲、日本的9XII也是“万斤油”的没错!但欧洲、日本的服务体系很完善。MODE1/MODE2转换是不需要使用者完成的,厂家服务中心会依使用者意愿(包括短行程)搞定的。你的飞行有这种要求时会得到及时满意的服务的。在中国就只好认了。还有的被人卖了还替人贩子数钱!
“万斤油”的生产、销售成本问题:我想谁都知道一批生产200台和分两批各产100台的生产、销售成本是不一样的吧?

网友:
对不起,没有理解你说的,是理解错了。

我今天回家仔细看了我的DX7,而且也看了朋友的JR控,油门行程确实比俯仰行程短,但是就短一点,你不说我还真没注意到。

我就说吗,没听说过分油门行程长短卖的,呵呵,理解错误。

敢情我们这卖的控只有一种,就是短油门行程的,难怪不分油门行程长短卖的。

抱歉拉

网友:
楼主的说法 很独到  不过目前国内  毕竟高手玩家 不是很多 所以对这类要求还不是很明显 一般一个飞的比较好的 玩家 无论是固定翼还是直升机 都对这些东西有要求的

网友:
新手不懂
弱弱的问一下,什么是俯仰行程呀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就是升降舵的摇杆的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升降舵的摇杆的行程。

谢谢!

我的9X2的是一样的呀

网友:
今天才发现,我的本来就是短行程,哈哈!!!!短了好多呢!!!

网友:
控的行程长短,并不影响生产成本的。

网友:
看了这个贴子才知道我的3810是短行程的,

网友:
大部分H版遥控器都好像是短行程的

网友:
感觉楼主胡扯哩
这两台ff9一台祖国行货,有保修。一台小日本行货,有日本无线电协会的认证标签。我们几个人都没看出来油门行程有区别,倒是4vf确实短一点。难道4vf这种控才真正不计成本?

网友:
我的dx7是短油门的.少20%左右.

网友:
国外很多控是3+1 trim的,所以油门会短

网友:
只要是数码控,油门的行程长短与成本完全是没有关系的,仅仅是编程问题。

网友D:
9xII/9303/x9303/DSX9 可以进service menu 设置短油门或长油门

1. Enter the service menu as explained by Hilgert in this thread: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866144

2. Go to "Hard. Con"

3. Now deactivate "Reduced TH" so that your display shows: "Reduced TH:OFF"

4. Exit the service menue via "Reset start(No initialized)

网友:
引用 网友D:
9xII/9303/x9303/DSX9 可以进service menu 设置短油门或长油门

1. Enter the service menu as explained by Hilgert in this thread: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866144

2. Go to  ...

请问按照上面设置就可以了吗?
那原来长行程的油门在物理上会缩短吗?

网友D:
物理上缩短要加二个小塑料片,拆开后盖一看就明白了,有螺丝孔的。

另外设置了这个选项后,要在service菜单里重新校准摇杆行程和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物理上缩短要加二个小塑料片,拆开后盖一看就明白了,有螺丝孔的。

另外设置了这个选项后,要在service菜单里重新校准摇杆行程和中点

谢谢您!
再请问“在service菜单里重新校准摇杆行程和中点”,是不是调整油门曲线呀,怎样设置呢?刚接触9X2,不懂,谢谢!

网友:
只有使用模拟微调的才需要短行程,同时不能改手

网友:
搞了 这么久 刚发现我的 RD8000 油门行程比俯仰短了好多

网友:
"万金由"有什么不好???!!!我的dx7倒是短,可是控本身不支持换手,我改手的时候飞了老鼻子劲了,还要换油门和升降的电位器,麻烦死了,短油门不过是多了2个塑料片还有进入工厂模式调行程,dx7国内用的少,国外用虽说用的多,可也没见哪位进入工厂模式了.貌似见过一篇外国佬进入工厂模式可是都是2进制编码,那鬼东西谁会调啊哈哈

网友:
呵呵,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对高手有点用吧。

网友:
LZ说得很正确, 这份细心应该受到表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