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半年, 想买架飞机.

楼主(2008-06-09):
想买架能飞15分钟或者更久的, 能飞简单特技, 不容易尾旋也不容易炸机的飞机.

帮忙推荐一下飞机与配置吧.

预算挺少的, 不要很高档的了.

网友A:
LZ飞到什么水平?
第一架飞机?
有模友同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飞到什么水平?
第一架飞机?
有模友同飞?

飞模似器, 有些飞机能起飞降落, 做动作.
暂时没有同飞的.

2楼, 看你的贴子, 有飞一架蓝宇F3A, 这飞机好飞么?
会不会容易炸机? 担心它会不小心进入尾旋, 如果进入了不知道是否会自动改出, 我怕炸机.

手里好像只有一套遥控器.

网友:
你还是先玩练习机吧

网友:
微风或者塞斯纳

楼主:
FMS 7 模拟飞行的感觉:

1 Su-26
要用副翼转弯, 转弯高度掉的有点儿厉害.
松开升降舵时, 它会自己低头着下飞, 一定要不停拉着点儿. 飞起来有点儿紧张.

2 Bf109
感觉挺好飞的, 飞起来感觉挺稳. 不需要一直修正.
只是倒飞时比 Su-26 难控制一点儿了, 不过, 我不喜欢倒飞.

3 Pitts 双翼机
太灵活了, 不好飞.
唯一比 Su-26 好的地方, 就是不需要一直拉点儿杆.

4 SkilyWind 400
没有副翼. 飞起来很放松. 都不知道怎样才会炸机.
可以做横滚, 但是动作很难看.

5 Cessna 172 Skyhawk
传说中很好飞的一架飞机.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好飞了, 所以飞起来太不注意,
我经常会因为副翼太多了而疑似失速尾旋炸机.
感觉还是有点儿偏灵活了.

6 SuperCup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是一架大飞机. 所以, 飞起来感觉慢慢的.
虽然长得像练习机, 但是倒飞起来还是很稳的, 可能是因为它大吧.

7 4通道翼龙.
感觉动力不足啊, 是不是因为设置成有刷动力了.
无动力手掷, 滑翔性好差. 事实上翼龙不会是这种很"重"的感觉吧.

8 艾特版 Cessna 182
这个可能又是一架大飞机吧.
太太太慢了, 用来练习降落好像不错, 前三点的, 呵呵.

9 GeeBee 3D
动力不开太大的时候, 还算能控制的住.
飞过才知道, 原来我不喜欢3D.

喜欢经过长长的滑跑, 飞机轻轻抬头离开地同.
也喜欢后三点着陆时, 平着机身滑行的感觉.
前三点用后轮着地再稳定滑行好难啊, 只能瞬间用后轮触一下地, 然后前轮就落地了. 不知道是我的技术太差, 还是 FMS 不支持前三点抬着头的那种滑行.

网友:
这个模拟器不行,操纵起来和真实飞行有天壤之别

网友:
老老实实地上翼龙,有条件最好上无刷四通的!!,绝对没错的

网友:
用G3模拟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模似器, 有些飞机能起飞降落, 做动作.
暂时没有同飞的.

2楼, 看你的贴子, 有飞一架蓝宇F3A, 这飞机好飞么?
会不会容易炸机? 担心它会不小心进入尾旋, 如果进入了不知道是否会自动改出, 我怕炸机.
...

上翼龙(无刷)或者飘飘机比较合适。

楼主:
苦练 FMS 7 模拟器的录像.

请多多指教.

网友:
虽然我不是飞翼龙入模的,但是我用翼龙教会了一些模友
总结翼龙有以下一些优点~~~(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1、上单翼带上反,稳定性超强、翼展较大,滑翔能力超强
2、后置推力,一般不会损伤电机和桨
3、塑料机身,耐摔
4、主翼强度颇高,一般很难摔坏
5、尾翼摔坏可以用便宜的KT板代替
6、舵机、接收、电调藏在机腹内,不容易损坏
7、对重心不敏感,对电池要求不高
8、组装简单,飞行轻松

网友:
这个模拟不怎么样~上G3.5或凤凰吧~真实

网友:
这个模拟器真的没什么用的,我用过一段时间,到飞真机的时候,差别太大了

网友:
“我也爱丰田绿 “的建议可以考虑,先G3,后翼龙。

这里血的教训得出的宝贵经验!

楼主:
请问 G3 有没有免费下载的?

我的遥控器是连接到电脑声卡音频输入接口的.

想买沧狼模型的这一款 J3, 不知道会不会很难飞.
据说 J3 的尾翼太小了, 所以, 很容易尾旋炸机, 飞过这一款模型的模友, 介绍一下吧.

如果可以买这一款, 能不能用 2208, 选用什么KV值的, 选用什么桨?

还有, 这款飞机是有副翼的吧.

楼主:
听大家的, 买 Cessna 了. 蓝宇老版4通道的, 虽然看上去做工不怎么样.

飞机已经在路上, 过几天就到了.

网友:
结实 好飞   耐摔 又可以做3D  吊机  `等等优势余一身的只有 EPP 的 YAK54   ``有2种```  一种  超级耐摔```好飞```不掉色的  298  米`````一种  超级好飞 耐摔  会掉色 的  238米   ```淘宝都有 ``自己找`````不好玩你用砖头飞我!

网友B:
LZ说了,不喜欢3D的,模拟器里就练F3A飞机(是后3点的),或是高速的涡喷飞机(前3点),炸了不化钱,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说了,不喜欢3D的,模拟器里就练F3A飞机(是后3点的)......

喜欢模拟器里面的 F3A 飞机.

但是, 大家都不建议上F3A, 所以, 暂时没有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