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拉马V3发射机抖舵,,

楼主(2008-06-09):
请问高手有办法解决吗??求教,,

网友:
需先调换舵机确认一下是控的问题,然后清洗电位器看看。

网友:
先排除干擾··

再清洗電位器········

网友A:
用自带的模拟线玩G3.5抖舵,是不是应该就是电位器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自带的模拟线玩G3.5抖舵,是不是应该就是电位器的问题?

80%是了`````

我之前的0404玩模拟器也抖``洗后就不抖了````````

楼主:
是控的问题,,

我用其它的控就不抖,,,我想把电位器给换了,,但是这个是新买的控,怎么新控也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80%是了`````

我之前的0404玩模拟器也抖``洗后就不抖了````````

怎么洗

网友:
拿那种WD 40(又忘了)的罐喷清洗剂,用细管把喷嘴接上

拆开控,因为0404的电位器有孔``不是密封的```所以可以直接用细管对着往里喷```然后摇动摇杆`````注意别让清洗剂留在电路板上```用纸擦干净```

网友:
今天用酒精洗了一下,果然不抖了!
不过有一个电位器滴酒精进去,里面的碳粉把两条滑道连起来了,导致摇杆基本没反应,郁闷好半天,拆开洗了一下又好了

楼主:
可能这种低价的控质量是差很多,,

还是去买一个好一点的控好了,,

网友:
酒精比控便宜:)

楼主:
今天洗了洗,,,好了,

谢谢各位大虾,,今天用酒精洗了洗,不抖了,,
其实也觉得是电位器的问题,以前玩音响时也经常洗电位器,只是觉得新买的控才玩了几天就开始抖,觉得不大可能。

网友:
楼上的,方便加你不? 我也正清洗呢。

楼主:
很容易的,,

搞点高纯度的酒精,然后用一个小注射器从电位器的小孔上射进去,要射在电刷板上,一次不要射得太多,以防止精X人X,,,和和,,然后就用手来回地拨动手柄,,多动几次,再多射几次,,然后放干,就可以用了。
不过我感觉撑不了多久,,以前玩音响时也是这样经常洗电位器,毕竟这个控不算高档,我只是用来当模拟器用的,准备入手一个高档的控,,,,
有兴趣一起研究加我QQ,25914181

网友:
我是直接把后板拿下,完全清洗碳膜和金属刷。就是要小心拆装。效果比注射好。

楼主:
不用打开电位器的,,

打开电位器比较麻烦,虽然我不怕麻烦,但较果是一样的,,

网友:
3个金属角一掰就开了。这样比较彻底。

楼主:
用了一阵又不行了,,

看来这电位器不换不行了,,

网友C(2008-08-05):
你用注射方法肯定时间很短。脏东西还都残留在里面,你把后板拆开,仔细清洗后可以用很久。

网友D:
请问电位器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