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个低价(5元)有刷单向电调制作"详细图

楼主(2008-06-09):
首先多谢gavin001 的资料(原贴请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5072)
由于以前发的图不够清晰,现在补上,顺便混些分,大家别扔砖头哦
电路图:

之前没留意,现在图改好了

楼主:
这世道混些分真不容易啊......

网友:
非常感谢LZ的提供.但是电路板看不懂.能不能发个实物的电路板图?

网友:
LZ能不能把上面的元件数值贴标一下,顺便弄张电路图,谢谢。

网友:
我想看下无刷的图哦。能不能上个?

网友:
这个电调可能不止5元吧。。。

我算了一下买零件就不止5元了,,
电路好象有点小问题,就是接接收机的电源好象有点不对头啊,,楼主帮讲解一下吧,

网友A:
这个电路倒是很简单,我可以自已做电路板,

电路板可以做成单面板,这样就容易很多,现在就是电调给接收机供电这里我觉得有点问题,这样好象并没有给接收机供电啊,,

网友B:
这电阻的标号。。。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板可以做成单面板,这样就容易很多,现在就是电调给接收机供电这里我觉得有点问题,这样好象并没有给接收机供电啊,,

电路是有给接收机供电的.就是第二根线(V+)的十字交叉位是连接的.第一根线(信号线)没有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阻的标号。。。不对吧

哦,可能是按色环标的,
例如:
R1 102(普通电阻)..就是10*10的2次方=1000
R4:1004.(精密电阻).就是100*10的4次方=1000000

网友:
双面的电路板业余条件不易制作,采用单片板好多了

网友:
明白了,和我想的差不多,,

不过成本好象不低,5元是做不出来的,,本来我也想做,算了一下成本,如果是做小电流的电调的话就和买成品的价差不多了,做大电流的还有点价格优势,,

网友(2008-12-26):
10元也下吧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