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小齿盘问题

楼主(2008-06-09):
我的GL450机机,最近偶然在慢转时水平看到大小齿盘旋转不水平,上下的摆动,看起来好像两个齿都变形了。。请问是什么原因会搞成这样的。。?应该不是主轴问题,之前刚换新轴了。看过齿盘也好像没有变形的。难道是单向轴承问题?如不解决。机机震动可大了。。谢了。。。

网友A:
应该是单向轴承套的问题,我也发生过,买的副厂件新的,就有问题,询问说是车已经算是质量很好的了,换了一个就解决这问题了 有人或许回说那4个螺丝可以调,但是我试过了,基本没用,不可能某颗螺丝拧的特别松吧,呵呵,我也是菜鸟,只能说是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谢楼上的机友。。单向轴承套还没时间去买,迟一点去买试试。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原因会造成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