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自转问题

楼主(2008-06-09):
我的雷鸟最近发现油门推的越大雷鸟逆时针自转的就越快。是不是尾
电机
坏了啊
初学者,听说雷鸟爱坏尾电机,没升级还是原来的电机。尾电机也转,是不是没劲了
刚换的混控。
还有个问题是
遥控器
左边控制杆,飞机静止状态(我刚学不懂那叫什么,就知道是控制尾电机的不要见笑啊)一左右任何方向搬到头不放,再推油门。。大浆跟着都不转了。油门上下推拉都不好使了.。松开左边控制杆马上好了。
这是为什么啊?
说的很罗嗦
见谅,不知道大师们听懂了吗?

网友A:
油门推的越大雷鸟逆时针自转的就越快
这个问题原因可能是“刚换的混控”,原有的平衡(主旋翼电机和尾旋翼电机在原混控的作用下的平衡)被打破了,这时你需要重新调整一下PG03陀螺仪,以使陀螺仪适应新混控的平衡点。
你第二个问题我没看太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换混控时他给我调好了啊,还飞了呢,刚过两天我在飞就逆时针自转,我哪也没动啊
还有第二个问题可能与第一个问题有关系
用遥控器你控制尾旋翼电机同时再控制油门就不好使了,大浆就不转了或者转数明显上不去,是不是与换的混控有关系啊

楼主:
经检查
尾电机坏了
转数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