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LINGO-9-4400KV

楼主(2008-06-10):
参数:
Stator Diameter 22.0 mm (0.866 in)

Stator Thickness 21.0 mm (0.827 in)

No. of Stator Arms 9

No. of Magnet Poles 6

Motor Wind 6 Turn Delta

Motor Wire 20-Strand 0.21mm

Motor Kv 4400 RPM / Volt

No-Load Current (Io) 2.89 Amps @ 10 volts

Motor Resistance (Rm) 0.016 Ohms

Max Continuous Current 52 Amps

Max Continuous Power 525 Watts

Weight 79 Grams (2.79oz)

Outside Diameter 27.9 mm (1.097 in)

Shaft Diameter 3.17 mm (0.125 in)

Body Length 33.6 mm (1.323 in)

Overall Shaft Length 57.0 mm (2.244 in)

网友A:
发现马达越来越虚标了,52A 525W,是1秒钟的电流吗,是输入功率吗?马达就这么大,铜线就这么粗,又不是超导体,铜总有截面电流限制啊,如果一秒钟内输入这么大功率不烧掉我信,但要把转速拉得多低,恐怕其中有70%以上的功率变成了热量,又有什么意义?我强烈希望厂家能给我们马达的工作曲线,为什么在有刷电机时代都查得到,现在没了,至少给我们个常用电压(如11.1V)的工作曲线啊,再看看525W到底在哪个位置上。

楼主:
也希望厂家能出曲线图
我只是看到这个电机很漂亮,就发上来给大家也看看,呵呵
至于是不是虚标,可能只有实际测一下才能证实
毕竟科技是在进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现马达越来越虚标了,52A 525W,是1秒钟的电流吗,是输入功率吗?马达就这么大,铜线就这么粗,又不是超导体,铜总有截面电流限制啊,如果一秒钟内输入这么大功率不烧掉我信,但要把转速拉得多低,恐怕其中有 ...

同意。总是说多少多少。

网友:
52A是指电机在最大负载时的电流,525W是指最大输出功率。

网友:
根据经验这个电机性能可以达到所标的值,但发热厉害。

网友:
现在什么都虚标

网友:
用过就知道了。

网友:
很漂亮。性能标的也好。
   产品真是这样的话,可以认真考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