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事请教各位!

楼主(2008-06-10):
玩船.  用那个牌子的遥控器最好!      个人感觉飞机控到水面的受控距离还是有限啊!       船一过受控距离就失控了!
近来想找一个便宜中当的4通控.  不过要求水面受控距离有1000米!
各位老大有何见意?

网友A:
在水面200米以外,你已经看不清船的航行姿态了,1000米?你根本看不到船了。一般跑船控制在100-150米。我用FUTABA 2ER跑船,控制在300米内。用了多年性能良好,一般跑船二通道就够了。

网友B:
KO 板皇啦。哈哈。。。

建议都系4EX噶啦。或者JR  MX6

楼主:
引用 网友B:
KO 板皇啦。哈哈。。。

建议都系4EX噶啦。或者JR  MX6

啊年同志!   这段时间偶对航模的投入太多了!还是挑个经济好用的!   4通就够了!不过还是要强调要1000米的受控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水面200米以外,你已经看不清船的航行姿态了,1000米?你根本看不到船了。一般跑船控制在100-150米。我用FUTABA 2ER跑船,控制在300米内。用了多年性能良好,一般跑船二通道就够了。

陆先生.你好!  200米外的船是可以看到的!      1000米外是看不到了!  不过最底要求都要有500米受控距离!  FUTABA -2ER是可以跑船.但不稳定.   AM接收!  水面最多是100米受控距离!   如果在有干扰原的地方用就会不稳定了!

网友:
额。。。这要求

网友:
我也是2ER的控,一般船200米范围内接受都不错(没试过更远),很灵活,就是2通少了点,想加装个电发动还要换控,郁闷ING

楼主:
其实是装在救缓船上的!.要稳定.  要受控够远!

网友:
早說,,我3PM賣了~

楼主:
4VF-----咩牌子啊!

楼主:
B籽连3PK都去埋.  看来是洗手不干了!

网友:
我是把3PM去了,3PK還在服役中~

网友:
不用FUTABA(快打靶)的就夠了.......................................!

网友:
虾哥  选择4EX啦。  我的建议都系收二手MAX66ADT

楼主:
初想买个2通算了!最后还是买了个4VF.  台湾产的!
找遍了全广州模型店只有3家有这款控.  全都转买了4EX.    3间店的价格都贵出市面价750元一套.   有一间还离谱980元.最后只好到掏宝上买了!其实在性能和稳定性来说.3和VG400都不错.不过4VF靓仔些!
2手控是便宜.不过我不喜欢.   有历史啊!

网友:
4VF哈哈。。。

点解吾买4EX呢?价钱差不多

楼主:
4EX   !  有问题.作天看了两个新的.  其中有一个就是坏的!   4个模型选择不起作用.   我用紧6EX. 4EX我无兴趣.
反而4VF体积小一点.电路和性能比较稳定!

网友C:
有点要求添

网友D:
楼上的老细米笑我地D新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