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问题, 永远的痛

楼主(2008-06-10):
昨天又炸机了,还是老问题, 没锁住尾.....

大桨的螺距已经调得比较小了,  油门是0  50  65  85  100,  螺距基本是-2  1  4.5  5.5  9
飞行的感觉是,一点都不暴力, 推油门到近中点位置才能起飞, 再继续推油门上升很慢, 有风的时候风一吹就上升了, 收油门到第2点位置都下不来, 风一小, 机机就往下掉,  如果这时慢推油门,基本上机机就掉地上弹一下才能起来, 如果急推油门, 机头就向左转了, 昨天开始飞得挺好, 有一下飞到草里面了,我一推油门,机子飞起来了, 但是猛的自转了两个圈, 好在控制回来了,  后来飞远一点,也是稍推大了点油门, 机子又转圈, 这次位置太低,翻地上了.   我量了一下尾桨的最大螺距, 应该是没超出30度. 陀螺的感度是100....  实在不知道是啥原因了, 难道要把螺距设成-2 1 4.5 5.5 7 ?
从400 Pro开始, 这个推油门锁尾不住的问题就一直烦着我, 我就不知道那些高手一推油门飞机一蹿就上天,是怎么锁住的...螺距应该比我的大吧...

设备:   SJM 500 V1  原厂电机电调+三个502MG斜盘舵机,  锁尾是GY401+9257   二叶尾桨,  没加长的尾管
          遥控是SANWA RD8000 + PCM 8通接收

网友:
lz用的什么陀螺仪和舵机啊?

网友:
不会是 轴或齿轮里夹上草了吧? 堵转了 皮带打滑了 变距失灵了

网友:
要先说一下什么配置别会才好级你出主意啊.

网友:
皮带太松也有这现现像的.

楼主:
已经更新了设备清单,  说到皮带问题, 应该是检查过了......真恨不得用轴传动了...

网友:
您的螺距可能没量準.接近中点就起飞,那是1~4.5度.这个角度无法起飞.建议您将螺距3,4,5点调低至中点以后才起飞.油门改为0,55,70,80,90.

网友:
LZ的设备应该锁得牢牢的.

楼主:
能不能给个500的螺距建议值啊, SJM 500说明书上的螺距是-2 4 5.5 7 9
4.5度的螺距无法起飞?  不知道是不是我用的螺距规有问题,我用的是华科尔的螺距规, 一直可能都存在螺距偏大的问题,难道是我量的方法有问题?
我一直是把螺距知夹在桨上,使螺距规的上面与平衡翼保持水平,下面显示刻度是多少就是多少了...
谢谢SJM的指点, 回去再调调,

网友:
您的感度设到100仍不会摆动吗?.提醒您检查感度通道设置是否有效.

网友:
你直接给我调就可以了,我的240锁的就很好,不过我要出差了,怕是没机会了

网友:
我的500V1加长尾管,两页桨,大奖+-11度,尾巴401+9254,锁的很好。
LZ检查一下控的设置有没有问题。感度100不追尾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最根本问题就是尾将推力不够,不能克服自身扭力,尾巴肯定是向右转吧?飞机自转的力量克服不了.
我的是换了450的尾浆了,把水平翼和垂直翼都加长了,450的大尾浆一上,尾巴就能锁住了

楼主:
感度我一直设成90~100好象追尾的现象不严重, 偶尔会摆一下,  感度通道应该也没问题, 因为把感度通道置为-40的时候, GY401上的灯会灭的, 楼上说450的尾桨, 我的是500啊, 不过我觉得SJM提出的螺距过大应该是正确的, 我原来一直是油门不到中点就能起飞了, 我要去研究一下我的螺距规是不是有问题,或者我的测量方法不对.

网友:
我的500感度65%以上追尾就追得一塌糊涂了,100不追尾不怎么正常

网友:
哦,是500啊,.我以为是400PR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