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AMA接电池后红灯不停闪烁可能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8-06-10):
从朋友那里接手了一台ESKY LAMA v4
不过当时就没飞起来
现象是开了控以后,油门最小,接电池,红灯不停闪烁,没有自检
有时候又会自检通过,然后桨就像失控一样转几秒,随后红灯又开始闪烁
感觉好像接触不良的样子。。。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油门微调有没调到最小?

楼主:
这个也有关系的啊?

楼主:
看过了,微调是最小,油门也是最小
感觉还是接触不良的样子。。。

网友:
是不是下面开关拨反了?

网友:
晶体松了

楼主:
我是彻底的新手,有人能告诉我晶体的位置吗?
还有开关的位置
最好有图片哦
谢谢啦?

网友A:
晶體有兩個···

一個在接收機上···也就是插在4 IN1 上的··很容易看到··那東西上面寫著數字··那個就是頻率··這個東西可以拔出來的··你試下拔出來再插回去··插穩了··(其實我也不知道關不關它的事)

遙控上的左下角也有一個晶體···也可以拔出來額度··上面也寫著數字····

感覺是你油門沒到最低,雖然你說了·你的微調和油門都在最低,這也許是正反開關撥錯了······你試下··在遙控的右下角那四個開關處··找到THR那一個··撥到反向(也就是跟你現在那個開關所處的相反位置)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體有兩個···

一個在接收機上···也就是插在4 IN1 上的··很容易看到··那東西上面寫著數字··那個就是頻率··這個東西可以拔出來的··你試下拔出來再插回去··插穩了··(其實我也不知道關不關 ...

好的,回去试试看

楼主:
谁能拍个0404控的照片啊
发觉控的晶体貌似没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谁能拍个0404控的照片啊
发觉控的晶体貌似没有了。。。

 相當強悍的說法········

你用壇子的搜索功能··找“0404”,應該會找到圖片的··我沒有照相機······